[家电] 隔着玻璃发电不理想,有没有把太阳能板直接粘在钢化玻璃外面的

楼主(2023-06-17):
经过试用,大概35*45厘米的,玻璃内只有850毫安左右,玻璃外是1150毫安左右。不想再增加太阳能了,

只能考虑竖着固定在光滑的钢化玻璃外面了,有用的比较久的固定方法?用了多了没掉。

楼主:
类似这种阳台,貌似太阳能板也是钢化玻璃,不能打孔

涂满玻璃胶?

网友:
弄个框包起来,再打俩孔固定在铝合金的窗框上???

网友:
竖直放置效率高吗

网友:
省下的电费还不够材料费,既不美观更有安全隐患,别折腾了

网友:
太阳能板四个脚各固定一块线强磁。把太阳能板放在玻璃外面,里面再用强磁吸着。不知道可不可行。

网友:
在外面如果安装不牢固遇上台风天气很容易被风吹走还有可能砸到人。

网友:
只能是涂满玻璃胶

网友:
还有角度的问题

网友:
角度合适比不隔玻璃强

网友:
室外斜着对太阳比较好

楼主:
这里竖着放太阳直射的,效率很高,就是不好固定,我再想想办法

网友:
只能涂胶,影响采光, 最好找个双赢的 场所

网友:
怎么方便怎么干!

网友:
省下的电费还不够材料费

网友:
才注意消息,已经装好了背面拍不到,这个用着可以点焊,就是可能程序不太好,有时候不触发得重复点一次,不知道是我硬件特性不好,还是程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