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想入一个可调电源,有推荐的吗

楼主(2023-06-17):
买DIY改装电源还是成品电源,主要用于维修多一点,开关电源波纹有点大,线性又贵。

最近看了一个龙威的30V10A,但是是开关电源,而且电流只精确到小数后两位数,看不到毫安,但是它便宜啊才168,电流表问题想外接一个解决,可行吗
维修手机笔记本是不是得用线性电源

网友:
这个我有经验:因为我买过几台线性电源。

维修手机,和维修笔记。 不适合用同一台电源!

手机用最大18V的。 手机要用精密小电压基数的。  30V的调小数不精准!

修笔记本得用30V/10A.因为很多大功率游戏本已经达到10A电流了!

网友:
既然做维修还是要买个好点电源,168这个太便宜了吧

网友:
搞维修还是建议买个300以上的,不管修什么都能回本。便宜货电位器失灵损失的就不是一个电源的价格了

网友:
维修电源,我感觉用线性电源比较好点。

网友:
敢进维修圈子 胆子大,有后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