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帮忙飞歌的66023E16全部接线图解

楼主(2023-06-17):
各位大神好,前几天我捡到了一个飞歌的东西,汽车上用的。想着怎么接线让它响一下。哪位大神有这个机子的接线图给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A:
舍得花钱就买尾插,想折腾就拆机,找最大的电解电容分清电源正负极,有的好像要找点火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舍得花钱就买尾插,想折腾就拆机,找最大的电解电容分清电源正负极,有的好像要找点火线。 ...

这些啥的也不懂啊,就是想知道哪个是正极,哪个负极,哪个地线,哪个前后喇叭,环绕之类的。

楼主:
喇叭我看到了,右边这些红色白色的柱子。就是电源不知道了,正负极地极

网友B:
这机器盖子上不是有接线图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机器盖子上不是有接线图么

电源这边没有图

网友:
给你个参考,烧了不负责

网友:
+12
地线
acc 串个几K电阻接12v即可
FL +-  以下接喇叭
FR+-
RL+-
R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