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本田皓影&CRV车机接线

楼主(2023-06-17):
前几天看到论坛的帖子,也忍不住闲鱼上入手了一台本田皓影的车机,计划改装成家用影响:

感谢退役车机的华丽变身~HONDA本田皓影车机拆解并改装家用音响 - 创意DIY 数码之家 (mydigit.cn)
提供的说明,但是接线后,收音机还是无法使用,搜不到台。

网友A:
改好了换个音箱。

网友B:
收音机要加天线,没见的图里有

网友C:
这个是安卓的?还是ced的?

网友:
多少钱入手的,车机

网友D:
用那种杜邦公、母电脑跳线接最方便,不用拆机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好了换个音箱。

测试一下能不能用,换是必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安卓的?还是ced的?

不是安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收音机要加天线,没见的图里有

天线接了也没信号,不知道哪里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那种杜邦公、母电脑跳线接最方便,不用拆机焊接!

主要怕掉  焊接比较牢

网友E:
收不到台,确认一下,天线是否与地线短路了

看你接了一黑一蓝,黑线干嘛用??

另外,收音机天线座,是提供地线、+12V、天线,3条线的,请再次确认一下,是否接对了

正常情况下,无车用外接天线的话,只要接收音天线座最中间的小孔的就行

属在不行,你先把一黑一蓝线先焊下来,不要接线,然后,你拿根小针,插入天线座最中间的小孔,针上延长点线就能收到电台,不至于一个都收不到

电台是指FM

网友:
车机改装成家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收不到台,确认一下,天线是否与地线短路了

看你接了一黑一蓝,黑线干嘛用??

谢谢大佬

网友:
请问可以发一下尾线的定义图吗?

网友:
要收音机功能要加收音机模块,我是这车,有整车电路

网友(2023-07-23):
仔细查看接线是否正确

网友F(2023-12-26):
有没有尾线定义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没有尾线定义图纸?

拆开看看,一般电路板上有引脚定义丝印。

网友(2025-05-23):
我一开始也走了弯路,折腾了好久 ,最后推断要加个收音放大模块才fm好一点

网友:
这玩意反应慢还是什么原因,连接电视蓝牙,声音画面不同步,声音感觉要晚1秒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