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特斯拉充电器拆解

楼主(2023-06-17):
昨天给BOSS移充电器,顺便拍了4张。

网友:
充电器看着还不 错

网友:
一看就是二十年前的工艺,上海的吧

网友A:
新帖列表里是第二张图,我以为是K3漏油器。

网友B:
中间那个是大保险丝吗?好粗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帖列表里是第二张图,我以为是K3漏油器。

还真有点像

网友C:
看上去好简单,8K的价格有多少智商税?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中间那个是大保险丝吗?好粗壮啊!

看安装形式以及位置,应该是输入总保险。

网友:
用料真扎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上去好简单,8K的价格有多少智商税?

交流桩,其实就是和输入信息盒子,告知车内充电器输入的基本信息,电压电流,车内匹配好以后,输入吸合即可充电。。

网友D:
做工不算好,而且PCB像是国内设计的

网友:
应该是慢充桩,据说价格挺贵。快充桩里面有电源和充电管理,插头有自动识别通讯协议。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做工不算好,而且PCB像是国内设计的

难道国内设计就一定不好吗?

网友:
黑色那个是磁环吗?

网友:
特毛拉说是有21kw的三项充电桩

网友:
引用 网友E:
难道国内设计就一定不好吗?

我描述可能有问题,这个充电器第一是做工不算特别好,句号。第二是这个充电器PCB像是国内设计的,句号

网友:
这保险也够粗的

网友:
这是三相桩吧,这么粗壮21kw的?

网友:
做工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