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制作,测漏电保护器工具

楼主(2023-06-17):
个别黑心厂家会生产假漏保,测试接钮直接带动脱扣机构。这样的漏保按测试按钮会跳闸,但漏电不会跳。

用7.5K电阻和一段单芯线制作,动作电流刚好30ma

注意绝缘保护,电工胶带多包几层

然后,把家中的漏保全测了一遍,还好,开发商装的便宜货都是正规货。

免责及安全提醒:本方法仅为技术交流学习,同时需有资质的专业电工人员操作,如有造成不良后果自负。

网友:
如果是装修中,线盒啥的都还没接,就把零线 地线 碰一下看跳不跳就可以了。至少我家是这样的,零线地线一碰漏保就跳了。。

网友A:
按理说接上电位器也就可以测试动作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理说接上电位器也就可以测试动作电压……

电位器太复杂,功率太小。这款电流刚好30ma,是5W金属膜电阻

网友:
这个思路不错。

网友:
零地短路
大多时候OK
不可靠(楼栋负载轻或三相平衡时,零地差值0V)

要测30mA动作? 真的用个电阻可靠

网友B:
思路不错,有点简陋

电阻和铜线用锡焊一下,别用纸包用胶带

网友:
简单有效,办法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思路不错,有点简陋

电阻和铜线用锡焊一下,别用纸包用胶带

标准的电工接线方法,缠绕3圈半然后回折,感觉压的很紧,偷懒没浸锡。用的白色电工胶带,结结实实的缠了两层

网友:
简单,实用,有效的小工具。

网友:
很不错,最简单的检测方法,电器线路安全第一

网友:
这个东东了解下,现成的设备。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这个办法简单实用,下次回家就这么搞一遍,还要换几个电磁漏保,把原来的电子漏保都换掉

网友:
这个,漏保要是不跳呢?手着火了?

网友C:
电阻用小一点的因为电压多是高于220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阻用小一点的因为电压多是高于220

电压基本在230-240之间,按230v配的电阻,刚好30ma

网友:
铜线还可以再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