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一个15块钱的锂电风扇,性价比真不错

楼主(2023-06-17):
外观
带一个夹子,放桌子上还算比较稳
7寸的大小,不过没19年买的久量风扇大,那个功率7w,这个只有5w

参数
左边是电源键,这个要长按启动,不如点按启动方便
TypeC充电口好评,但是充电功率只有4w,太慢了
右边是定时按钮,只有两小时和5小时,还没试好不好用
可以自己安装两节18650,这个最大的好评,就是因为有电池仓才买的这个

三档的功率
此外还有两个档,一个是2.5w转三秒停3秒
一个是2.5w-5w来回跳

接下来先拆普通用户就可以拆的东西
左转拧下网罩,这个没有保护,拆下来电机照样转
这个扇叶竟然也能直接拿来来,这个真的大好评,可以自己清洗和上油
但是电机,毫无疑问铜包铝,不过这个功率也行了

拆开电路板,插头连接还挺好的,不是直接焊上去的

主板,我的天,这个电容是不是固态的啊,要是固态电容真的下血本了,不过有可能就是电解电容没泄压阀
一个打磨的单片机,右边是4056充电

左边还有个XB5332锂电保护芯片,大约2.9v保护

这个用200-30的劵随便加点,这种好几个店在卖,这个外观的找最便宜的一家就行
200-30就算是凑不满,随便加点东西一块付款,然后再把不需要的退了就行
原价17.9的没电池版本挺划算的,带电池的就最好别了,他不可能给你用好电池
不知道后期会不会涨价

注意:这个风扇好像漏电。就是我19年那个久量风扇待机功率大约是0.00015w。
而这个风扇待机功率是0.0015w,整整高了10倍。
按照两节1200毫安时的电池算,8.8瓦时的话就是8.8/0.0015=244天,不到一年就全部跑光电了。
久量那个待机功率0.00015w,大约6年才会跑光电。
解决方法也很简单,过完夏天把电池取出来就行,或者我直接挂太阳能充电了

网友:
用的退单大法啊

网友:
这个办法真的是很棒!
原装正品就完成

网友:
看着不错啊,电池仓为啥不拍个照片看看

网友:
感觉不便宜啊!

网友A:
小风扇扔好几个了,修风扇修到烦了,现在只想搞滚珠轴或者无刷,能免维护最好。

网友B:
可以自己更换电池,这点不错。

网友:
扇叶有点少啊

网友:
拆过好多都是ip6351的芯片三档调速和充电都集成了

网友:
小型细线电机只能纯铜,铝线容易绕断。大的落地扇有铜包铝。楼主表头可能是瞬时采样,能大概记录纹波电流范围。有些好表头带平均算法,记录数值变化小。

网友:
无刷电机的好评

网友:
做工可以,无刷电机加可更换电池仓,大多数都是内置电池了

网友:
15块钱,还不错,起码是无刷电机

网友C:
不便宜,长时间吹会头痛的。

网友:
看起来还是不错的!

网友:
拿手上用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风扇扔好几个了,修风扇修到烦了,现在只想搞滚珠轴或者无刷,能免维护最好。 ...

我电脑所有机箱风扇都换双滚珠了,油轴一旦缺油异响就很严重,很多机箱风扇都不好拆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自己更换电池,这点不错。

就是因为自己换电池才买的这个,我是很讨厌内置电池的

楼主:
还好不是偶数叶片,之前买的偶数叶片的小风扇震动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便宜,长时间吹会头痛的。

这个价格配这个质量已经很便宜了,我感觉后期肯定会涨价
要是长时间直吹什么风扇都不行,这个有没有自动摇头功能,所以最好别直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