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有个硬盘块的访问时间特别长,为何会这样?

楼主(2023-06-17):
块的访问时间长,是不是表示硬盘快挂掉了?

网友:
HDTune这个软件查查看吧
当然了,你这个没问题,就是它躺平了

网友:
如果有重要信息,建议立即备份。如果是动作片就无所谓了。

网友A:
有可能要挂了,最好先低格下,如果没有问题了,就好着,

网友:
看起来,快坏了。用硬盘修复工具看看,可能可以屏蔽的

网友:
有问题了,给硬盘做个低格,屏蔽坏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要挂了,最好先低格下,如果没有问题了,就好着,

你用低格修复过硬盘么

网友:
还没坏,坏了硬盘c5就黄了,到时候格式化一下还能继续用,就是别存重要数据了

网友:
用HDTune看一下smart信息有没有黄的,有就是快挂了

网友:
下载一个“硬盘哨兵” (英文名称 Hard Disk Sentinel)测试一下硬盘,可以估计出硬盘还能用多长时间。

网友:
用HDTune看一下smart信息有没有黄的,有的话注意一下数据没有一直变大还是可以用的,就是不要放重要数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低格修复过硬盘么

修复过,

网友:
建议楼主看看这个帖子18楼逃出城市坛友所反映的情况: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page=1#pid13986640

网友:
这个硬盘快完了

网友:
修复或屏蔽,建议备份数据再修复这块扇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