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评] 固态U盘使用注意事项

楼主(2023-06-17):
拷贝完数据拔下来的时候,记得垫个毛巾餐巾纸之类,否则可能会被烫伤。

RTL9210B芯片+SN520,插到USB2.0口上待机温度都能到60℃,热像仪扫了下,发现RTL9210B和SSD主控都可以到60℃,还真是般配,不知道它俩闲着没事在那里干啥。NAND闪存反而温度能低一些。

网友:
我都直接扔水里降温

网友:
可怕的很啊

网友:
没事做.浪费论坛资源

网友:
外壳应该设计要达到10W的散热,体积小肯定热。

网友:
温度很高谢谢提醒

网友:
外壳应该设计大散热片

网友:
温度有那么高吗?

网友:
没用过,竟然这么热

网友:
确实  我测过  主控能达到70多度 颗粒50多 外壳也是热的很

网友:
我每次写入数据前都把电脑主机搬到冰箱冷冻室后再操作的,拔下来都是冰凉的!所以手不会有事!

网友:
最多也就四十多度吧,没这么夸张

网友:
这个有点夸张吧

网友:
确实,我之前确实被烫的不清,但前提是金属壳。
如果是塑料壳就不会,但可能内部会热死。
我的方法是在金属外壳需要放手的地方粘了厚厚的胶布,指定位置拔插

网友:
没用过固态U盘,避免烫伤了!

网友:
下次注意一下

网友A(2023-08-08):
塑料透明壳子都哦不怕  随便跑

网友:
学习累了休息一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塑料透明壳子都哦不怕  随便跑

这种小风扇哪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