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软关机也耗电,给爱瑞德数显卡尺加装硬开关

楼主(2023-06-17):
首先参考这里,拆修爱瑞德数显卡尺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9002&fromuid=473544

这个卡尺每当使用时就发现没电了,换上电池用上一用就放着吃灰了,等下次再用时发现又没电了,原以为是电池质量不好,后来才明白原来它是软关机,这种关机状态下还有20UA左右的耗电电流,虽然不算特别大,但对于钮扣电池来说也是不得了的,因为平时都是一些电子活,用烙铁多,基本不用尺子,所以,每当用时电池电耗完了,很不爽呀,现在给它加个硬开关,关机时0耗电了,只剩下钮扣电池自然耗电了,应该可以支撑很久了吧,自然耗电多久能耗完呢?
废话不多说了,看照片说话吧。这开关太小了,年纪大了,眼不好使了,从下午4点一直弄到晚上才搞定,照片不少,不想看细节的直接到最后看结果就行了。

前段时间修单车刹车器时用这个卡尺没电了

电池耗完了

换个大的,厚多了

觉得不对劲,测试一下为什么总耗电

开机时19UA

关机再测

关机时17UA。区别不大,这个软关机就是关了屏幕

用兆信电源

卸下,准备加装开关

感觉这是最小的了

还有比这个更小的吗?

全拆完,开关在卡尺上,小吧,不细看看不到

与缝衣针,镊子头对比

电路板

找加装的位置

正下边方便,就这里吧,划开

用这表再测一次电流,这个是20UA

空板子 什么都都没接,一直在耗电

转下贴

楼主:
空间狭小,用细点的线吧

这样走线

刚好能过去

顺一下

开关加个垫,太小,很难弄呀

走线

走线

开关就粘在这里,里边没有它的安装空间

各角度都看看

在线上加胶固定

下边来个正规照,关机

开机

最后说明一下,为什么一直弄到晚上呢,除了开关小不好弄外,还有这里电路划开的位置没弄对,翻工了,左下角那两个孔是过孔,还与电路有连接,应该从过孔左边划开才行,(放大照片查看)

下边来两个视频,看一下开关是否真正起作用了。

关机时

开机时

网友:
开关太小了

好像是用的无线鼠标开关

网友A:
感觉小开关的尺寸也就6个毫米左右,确实很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空间狭小,用细点的线吧

这么小的地方加开关,难得。

网友:
关机电流太大了,实际上等于没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小开关的尺寸也就6个毫米左右,确实很小了。

你眼力真好,就是6MM多

网友:
好办法!我也一直想加装开关,没找到合适位置!目前是不用了就抠电池。

网友:
我的广陆卡尺也是说会自动关机,但还是耗电,因为不常用,没办法只好每次用完把电池取下来单独放着。

网友:
不常用,加个开关确实好,就是美观度再高点就更好了。

网友:
这下踏实了啊

网友:
好家伙,今天你也到上限了

网友:
打赏不能了有的数显卡尺只是关屏,我那把就是,然后现在抠电池再用~

网友:
用一次拆一次电池拿个保鲜膜用完包好电池放进去,用的时候拉掉

网友:
心灵手巧,给楼主点赞

网友:
建议买用2032锂电池的卡尺,至少用一年才换一次电池,也不会漏液,无需折腾了。

网友B:
以后直接买带表卡尺。再也不想用这种装2032电池的卡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后直接买带表卡尺。再也不想用这种装2032电池的卡尺了。

带表卡尺实际并不好用,读数不直观,往往要加一加,算一算才行,既麻烦又容易出错。而且防震耐脏都不行,容易出毛病。基于以上种种,我的两个带表卡尺很少用,平时就使用电子的。在电子卡尺普及以前,由于带表卡尺比游标卡尺读数清晰一些,还有其一定的市场,电子卡尺普及后就不吃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后直接买带表卡尺。再也不想用这种装2032电池的卡尺了。

楼主的卡尺是LR44碱性纽扣电池的,并不是用2032锂电池。看来你对电池的了解太少了,也没用过2032电池的卡尺,2032电池容量是200毫安时,卡尺放电电流20微安,可以用1万小时,就是1年多,你还要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