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大艺款锂电钻有没有推荐的?

楼主(2023-06-17):
问一下大家,大艺款的锂电钻有没有可推荐的?之前的工具坏了夹头拆不下来。暂时不考虑换平台,因为手头有4块完全正常的a3电池,矮个子里面拔将军,大家有没有推荐的?适配20V的A3款电池。

网友:
看上个1008的评论区一片迷糊…

网友A:
你都说大艺款了,为什么不直接买大艺呢,如果想要便宜的,那就按预算找同款嘛,但是一分价钱一分货,只能自己取舍了

网友:
夹头加热就可以拆下来。买个换10块。

网友:
楼上说的对。换夹头。或者买牧田接口的机器也行。再买个大艺电池转牧田电池的转换器就行。10来块钱。海鲜市场和pdd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都说大艺款了,为什么不直接买大艺呢,如果想要便宜的,那就按预算找同款嘛,但是一分价钱一分货,只能自 ...

问了官方,电池没有无刷机子可适配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了官方,电池没有无刷机子可适配

我觉得拼多多上边大艺A3接口的无刷电钻挺多的啊,比牧田款要多很多,去找找看吧。

网友:
你完全没必要拘泥于大艺款,随便买个主流品牌然后买个A3转接器就行,现在都能转大有了,内置破解板也才25

网友:
鱼塘里大艺款无刷的几十块钱一把,就是没有主轴锁。

网友:
大艺再加个款,到底是什么厂家这么不争气,仿制还挑个矮子来搞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了官方,电池没有无刷机子可适配

不用问,你就买3302,无刷的,然后顺便买个A7转A3就好了

网友:
这些公模工具他们是模仿的还是有公开图纸的

网友:
楼主可以先考虑更换好点的夹头。
最近没忍住,海鲜市场入手大艺款3功能无刷钻 1电1充1机 99包邮,18元换了个3鸥棘轮夹头,自己用用感觉良好。

网友:
宇牌款的,挺好看

网友:
比如说,在拼多多看到这一种大艺款的无刷电钻,觉得就可以了,带主轴锁的裸机50,不带主轴锁的裸机40。要是我肯定买带主轴锁的,多花10块钱使用感受好多了。其实这类便宜货各家都大同小异,你找遍天下,同配置再贵再便宜也差不了几块钱,找到适合自己的就应果断拿下了。

网友B:
这种铁壳夹头的无刷裸机卖65,也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铁壳夹头的无刷裸机卖65,也可以啊。

谢谢分享,主要为了不浪费电池,前些天买了这个:88的伯尔特五代小金刚

网友:
耐艾斯,最近PDD上比较火

网友C(2023-07-17):
引用 楼主:
谢谢分享,主要为了不浪费电池,前些天买了这个:88的伯尔特五代小金刚

...

我买了同款,48抖音入手,加上券38到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买了同款,48抖音入手,加上券38到手

这价格怎么做到的,具体哪里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