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用PID温控器DIY热风枪的制作及问题

楼主(2023-06-17):
    成品热风枪有贵有便宜,贵的买不起(也不常用),便宜的不想要,此外成品体积太大,收纳不便,于是就利用快克2008热风枪手柄加上成品PID温控器做了一套较为小巧的热风枪,保管及携带都方便。
    电路结构也没有什么新意,见下图。PID温控器是工业通用器件,有若干种规格尺寸,这里选的是外形为72*72*111mm、输出为固态控制信号的规格,恰好可将AC/DC模块、可控硅控制等全部电路塞入其内,达到缩小整机体积的目的。注:快克手柄与温控器之间采用航空插头连接,图中未画出。实际制作时还将手柄内的干簧管改为了水银开关,以控制风嘴朝下自动加热、朝上则停止加热,此处为了简化绘图也省略掉了。

    由于制作过程忘了拍照片,只能放出完工之后的几张图,有些细节不方便观察,参看文字说明吧。AC/DC模块选24V1A小体积的,并改为电压可调(TL431改可调请参考相关文章),以便控制热风枪的风速。调压电位器固定在一个大号铜鼻子上,再将铜鼻子固定到温控器PCB上。双向可控硅随便找了一个BT138,需装散热片,并通过散热片固定到温控器PCB上。

    具体调试方法请参看温控器说明书,主要是设置热电偶类型为K型、工作周期为1秒(最短了),再将温度设置到所需值,然后进行手动PID设置或自整定。
    说下使用情况,此温控器屏幕可同时显示温度的设定值与测量值,发现上电后温度能很快上升到设定值,但接着出现了轻微振荡,且有时振荡幅度大一些(振幅可达正负几十度),有时振荡幅度又小一些(不改变设置的前提下),虽经多次自整定,也参考了网上一些手动PID设置的经验,但改善不大,不知是温控器自身算法的问题还是设置方面的原因,不过将就着用一用还是可以的。有这方面经验的坛友可否指点一下
    快克2008手柄网购价格需一百多块,算是“牛肉版”DIY了,想要降低成本可改用40~50元的杂牌手柄,这样可将总成本控制到百元以内,勉强称得上“白菜版”热风枪。电路图中标示的线缆颜色为快克2008手柄的,若使用其他手柄请自行核对接线。

网友:
这个可以有

网友A:
买一个成品也不贵

网友:
温控器做恒温加热正合适,另外交流电裸在旋钮边上不好,还是做个绝缘隔离吧

网友:
做得好紧凑啊,  这个要注意绝缘问题了

网友B:
可控硅门极360欧的限流不怕烧了吗~

网友C:
我拿这货做过烙铁,能用,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控硅门极360欧的限流不怕烧了吗~

这是MOC3083官方datasheet中的可控硅驱动电路,实际使用工作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一个成品也不贵

这个比成品体积小多了,保管及携带更方便。

网友:
主要是在意  折腾。。折腾有理。又实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MOC3083官方datasheet中的可控硅驱动电路,实际使用工作正常。

这个简易的驱动电路瞬态驱动电流高达300ma左右,虽靠可控硅反馈开通后迅速提升t1电位使驱动电流迅速减小到很小,但是冲击电流远大于其额定驱动电流,而且有个隐患,一旦可控硅故障开路反馈失效就会烧光耦,官方给的一般都是最简易的应用电路,不会考虑过多。建议适当增大分压电阻阻值,一般10几a可控硅用不到这么大的驱动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拿这货做过烙铁,能用,不好用

因为这货的采样频率很低,只适合恒温台或者大型设备,温度变化缓慢的加热设备,烙铁和风枪pid频率要求要高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简易的驱动电路瞬态驱动电流高达300ma左右,虽靠可控硅反馈开通后迅速提升t1电位使驱动电流迅速减小 ...

MOC3083的datasheet只有简单的内部示意图,查不到具体的电路结构,考虑到自带过零触发控制,肯定不像普通光耦那么简单,有可能其自身的正常工作需要一定电流,所以对电阻阻值也有相关要求。网上可找到类似的实际应用电路,说明设计上应该是没啥问题的。

网友:
有便携的卖,也得100多块杂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MOC3083的datasheet只有简单的内部示意图,查不到具体的电路结构,考虑到自带过零触发控制,肯定不像普通 ...

这个电路的隐患上面回复已经说了,只是建议,如果要求低只是能用就好也可以不用动的~

网友:
好,厉害,很有精神

网友:
这种工控温控器速度太慢,不好用吧?

网友:
以前也想这么整一个,后来看温控器调节频率慢估计温度恒定不了,拿电陶炉板做了个勉强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拿这货做过烙铁,能用,不好用

是不是回温太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