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路由器,交换机TP-LINK 5V 0.6A 适配器拆解维修+满载测试!

楼主(2023-06-17):
经典路由器,交换机TP-LINK5V 0.6A 适配器拆解维修+满载测试!

为什么发这个帖,因为这电源不值钱,很少有人修,一直以来我都不知道里面长啥样。

一般都是直接垃圾处理,有些小伙伴会剪下尾线备用。

话不多说,直接开始!

插上电源,通电试机,电压为0V,确定电源坏了! 可以看后面维修供电插座上面电压表是亮的, 表示有电的!
维修插座前面串了220V转220V的交流隔离变压器。

拆外壳要有一定的经验, 我用的是锤子+皮线大法。
这个电源是正经货,看外观工艺材质不像山寨出口!

这种外壳一般采用超声波接, 没有镙丝钉可拆,大部分笔记本电源也是这样的焊接!
包括早期的笔记本外置电池 , 现在的手机充电头等。。。

方法是:  下面垫块布, 书等软性材料! 皮线放在外壳接缝处, 用橡皮锤敲打皮线,用力要适当!
外壳就会慢慢拆开!

基本上无损拆开, 如果修复好电源可以用胶水粘合上,很难看出来维修过!
220V插头没有用想像中的导线相连,通过二个簧片卡在PCB板上来供电!
外壳没什么好看的, 看看主板!

反面单芯片驱动!

放大图片

万用表常规测试开路短路!
检查出前级(220V为前级, 后级5V输出).
首先测量保险电阻开路,后面分解的确烧坏了!
前级没有明显的短路,芯片4脚与供电有二级管特性, 有戏, 估计芯片没有挂掉。
测试后级短路的,如下图所示!

测量整流二管所短路!

挑起整流二级管的一脚测试二级管没有损坏!

看来还有其它地方短路, 后级几个元件很容易测量,拆下2个电解滤波电容。
测量主板还是短路!

最后拆下贴片电阻, 短路现象消失。单独测量此电阻的确已经短路。

放大再放大无数倍读出型号122,为1.2K贴片电阻。此电阻在电路中为负载电阻, 防止开路稳压失控!
手头无此电阻,用色环电阻代替。

短路故障修复后, 保险电阻原10欧2W。 用4.7欧2W电阻代替!

开路保险电阻!

绿色的为替代上去的保险电阻!由于拆机电阻引脚不够长, 搭棚解决问题!

通电试机, 得到5V空载电压。

连接上负载仪,调至0.6A。开始测试!

此时读数,功率为3.15W。 达到预设功率!

最后献上拆壳工具,锤子皮线!~~~

网友:
09年的小电源

坏了这么多,楼主还不让它退休

网友A:
学习了,虽说电路简单,但是分析思路清晰。

网友B:
我手上就有TP电源。比你的早,批号1207的,5V1A,放了两年不用现电压只有4.40V
用力大了,把1000UF电容压扁了。

保险没坏电阻没烧,也是不知如何下手。

网友C:
拆解好方法,电源做工可以,负载电阻损坏,过流导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解好方法,电源做工可以,负载电阻损坏,过流导致?

不是过流,是市电异常引起的故障。

负载电阻漏电引起的!  介于击穿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手上就有TP电源。比你的早,批号1207的,5V1A,放了两年不用现电压只有4.40V
用力大了,把1000UF ...

按照我的方法, 我发帖都是一步一步讲解着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虽说电路简单,但是分析思路清晰。

谢谢, 我也是在网络上看大神们如何修!

网友:
整流二级管坏的情况多。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学习了,很好的开壳方法,以及维修方法

电源的电流放现在确实小了点,学习和实验还是很好的

网友:
TP的电源质量还可以

网友D(2023-10-06):
虽说电路简单,但是分析思路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D:
虽说电路简单,但是分析思路清晰

楼主厉害,这个锤子是多少钱买的?

网友(2024-10-28):
怎么没有EMI抗干扰电路?

网友(2025-05-02):
其实贴片是221,也就是220欧。。。

网友:
楼主那个芯片型号是啥啊我也有一个但是芯片炸了看不到型号了

网友:
楼主的芯片是SC1139DG,也有用OB2500NCP,应该可以直接代换。只是。。。这芯片有点小贵。。。

网友:
有一个额定输出9v的电源,外观和楼主的很像,现在输出电压5V多,改天也拆开看看

网友:
这些电源的设备功率都很小的,所以非常耐用,坏的很少,除非打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