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改,析,云照电工9V/6F22锂电池

楼主(2023-06-17):
前几天偶见一网友研究一个9V锂电池,升压型的,价格很便宜,以前都2~30块的,现在只要不到10元。

于是,兴起,马上某宝找一下,果然凭券7.5元包邮,买之。

今天到了,测试,使用一切正常,输出电压9.16V,稳定。

既然便宜,就拆开研究看看吧。

事后外观摆拍:

屁股就一TYPE-C口,以及靠外壳漏光的两个LED,生产日期还是蛮新鲜的:

脱掉外皮,轻松分开壳子,里面电池一个,看造型062030外围估计300mA的样子:

好多坛友问能不能换电池,换多大尺寸,补充一下吧,尺寸如图,保险一点可取082040电池,这尺寸电池据说能有800mA,肯定塞得下:

先看一下概况,输入口试TYPE-C,进来后是一个丝印LTH7的5脚充电IC,实际型号查得PW4054,跟其他的4054都兼容:

后面就是电池保护电路,使用了二合一的芯片,丝印3160,查得BRCL3160MF,虽然便宜,也没缩水多少,该有都有:

升压电路使用的丝印为B628的芯片,查得SDB628升压IC:

此电池自带以三极管B772为核心的“启停系统”,目的是为了省电,但仅限于有物理硬开关的设备才有效,因为我用福禄克115C测量电压,就能触发电路使能,说明开启电流非常小(福禄克电压档内阻少说有1M欧姆以上吧):

既然拆了,顺手画了个图,请无视我小学5年级水准的字迹,原本计划到周一去公司用电脑画成电路图再发的,但周末闲着也是闲着,先发了:

补个清晰图,如有错漏,请指正:

既然图都画了,就分析一下电路吧:充电部分不用说,电源进来通过一个电阻电量一个绿色LED,算是电源指示,红色LED受4054控制代表充电中。

锂电池保护IC就此略过,就是相当于把常见的DW01+MOS管的电路形式集成到一个IC里,但是我想不通,厂家为什么不直接买带保护板的锂电池。

升压部分很常见,不同的是把IC的“使能”交给了后面的PNP结三极管B772控制,来达到后面有负载,电路才启动升压,而达到省电的目的;电路通过R1=499K,R2=33K组成电压反馈(这里电阻使用这么大,为的是降低静态电流),使升压达到9.66V左右(主要是输出经过三极管的PN结,有大约0.5V压降)。

启停系统其实很简单,用B772的B极作为输出,只要有电流流过,三极管的EC极就会导通,把电路没有升压的电池电压4V加到B628的4脚使能,电路工作;4脚使能要达到1.5V才能工作,但是又不能直接输入9V电压,所以这里有分压电阻R7。

拆都拆了,顺便改一下电压,给自己已提升效率 的美好安慰,一般万用表低压报警都在7.5V左右,所以,电池电压没必要那么高,经过大概计算,把R2=33K改到36K,升压就会降低到8.91V,再减去压降0.5,大约输出得到8.4V左右。

给33K电阻,串联一个3.3K电阻,输出电压得到8.37V,实际还能降低点到8V左右;换成5.1K的话,输出约8V,比较合适但是懒得找电阻,算了。

欢迎加分,鼓励我多发帖,省得某些靠水贴为生的人讽刺我发帖少。

相关阅读:云照电工9V/6F22升压型锂电池拆机+测试+改造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99403-1-1.html

网友:
115C测量电压都能开启升压,太灵敏了,把R6,R7也改改,这样软关机的万用表也能用了。

网友:
早想看看9v锂电池长什么样?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不测试下效率,波纹,最大电流什么的

网友:
7.5元包邮,超值。

网友:
省的经常买电池了

网友:
感觉没多久电就不有了。反正升压也好,不耐用。

网友:
遇上大神,底裤都给扒干净了

网友:
好贴,又学习到了新知识,欢迎多发。

网友:
我用万用表测量自己的电池电压,成功的把万用表烧掉了。

网友:
真不戳

7.5包邮还自己做啥

网友:
正好有红包,我也去买一个

网友:
也有直接两串锂电给万用表供电的。

网友:
之前用过类似电池,近30的9v锂电池内部无任何容量标记,2块4.2V,没有升压电路,9V镍氢充电电池,实惠,用起来还行,

网友:
用的胜利的表,不带自动光机,经常没电。直接讲万用表接了个路由器电源。刚好9V,带出还有个。

网友:
有链接么,也去买一个,把现在两串的换掉,省的充电麻烦,

网友:
我板都打了有1到2年了,就是一直没有做,还是买这个简单,我也去看看

网友:
电池比较小

网友:
充满电能用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