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云路由 VeloCloud EDGE 5X0系列 硬件系统探讨

楼主(2023-06-17):
硬件参数

楼主的收的故障云路由EDGE 540-AC

楼主:
硬件有3个PCIE插口,其中一个已配置网卡。其它可以插入固态硬盘或4G电信网络卡。USB口也可插入电信网络卡。520或540同一种主板,但内存及CPU有差异,540主频高一点,内存大一倍。

楼主:
此系列中520与540同一种主板,内存及U有差异,540主频高一点。有3个PCIE插口,其中一个已装上无线网卡,其它可以插入固态硬盘或4G电信卡。

网友:
网口倒是挺丰富

网友:
接口到挺多,无线奇特~价格多少,肯定吓人

网友:
功耗肯定也不小

网友:
这个配置,不是很了解

网友:
高端大气上档次

网友:
啥cpu啊?啥故障啊?你倒是说说啊

网友:
功耗多少呀

楼主:
CPU: Intel(R) Atom(TM) CPU  C2558  @ 2.40GHz.

故障情况是不能进入管理界面,插入网线无任何反应,网口灯不亮。长按重置键就会全亮所有网口灯。

打开盖后,用mini-USB B数据线插入本机图上固态硬盘旁的usb串口,win10自动出现新硬件串口,设置com口,波特率设为11520。

楼主:
用PUTTY打开可以显示系统程序运行动态
Sage_coreboot-4.0-VELOCLOUD-EDGE-01.00.00.05 Fri Apr 27 14:21:51 PDT 2018 starti
BusyBox v1.23.2 (2021-11-14 02:37:18 AWST) built-in shell (ash)
最大电源需求是12V,5A,个人感觉少于3A的电源不稳定。
大概率是板上的8G的EMCC有损坏。

CPU: Intel(R) Atom(TM) CPU  C2558  @ 2.40GHz 8G内存,8g板上EMCC硬盘

楼主:
系统
BusyBox v1.23.2 (2021-11-14 02:37:18 AWST) built-in shell (ash)

网友A:
大概率是系统坏了,插个启动u盘看看,x86的cpu应该可以启动

网友:
先刷个固件先

网友A:
Hard reset a tabletop model (Edge 500, 510, 5X0 [520 or 540], 6X0 [610, 620, 640, or 680] )
If the Edge is not connected to the Orchestrator, and the Local UI is not accessible, there is a final option to reset an Edge. For this method the user manually hard resets the Edge as described below using the reset button on the back of the Edge:

With the Edge powered on, insert a paperclip into the hole labeled Reset on the back of the edge,
Press and hold in the reset button with the paperclip until the front LED status light begins to flash blue.  This may require holding the reset button for up to 30 seconds.  The only way to know for certain the reset action was successful is if the front LED status light is flashing blue.
Once the front LED status light flashes blue, remove the paperclip and the Edge will reboot twice into full factory settings.
Note: this method can only hard reset the Edge, there is no method to manually soft reset/deactivate an Edge

楼主:
引用 网友A:
Hard reset a tabletop model (Edge 500, 510, 5X0 [520 or 540], 6X0 [610, 620, 640, or 680] )
If the E ...

其实在这里想抛砖引玉,看能不能刷个软路由系统或其它网络安全系统。

重置过,不行。就算行,也是专用软件激活才可以详细设置网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率是系统坏了,插个启动u盘看看,x86的cpu应该可以启动

正在尝试,等级低有些运行动态发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