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M应急启动电源翻车记

楼主(2023-06-17):
淘宝上花了46元买的启动电源翻车了,应该好多人都翻车了,哪家店就不说了好多人都应该知道,我最后看到的交易是600多个,今天收到货时是没有电的,我充了20来分钟就充满了,但开灯没1分钟就没电不显示了,第二次也是一样,拆开看了下电池是3.2V的磷酸铁锂尺寸是14*50,淘宝价格是8元一个,要32个就没有修的必要了

中间是照明灯,4颗黄光警示灯

网友:
我也知道是哪家的,不过没抢,主要是担心电池不行就彻底翻车,并且外壳和板子也不是多惹眼

网友:
电池挺新的就废了么?

网友:
感觉还是超级电容靠谱,不会英年早逝

网友:
单独均衡下,也许还有救。超级电容才是最稳的。我都用超级电容启动车辆,很稳定,最担心的反而是程序会不会乱

网友:
46块给你这么多电池,能是什么好电池呢?可以考虑买4片尺寸合适的磷酸铁锂单体串联替换,价格应该比32个14500便宜不少。

网友:
坛里不是有个一直在卖法拉电容的么?

网友:
我买了两个别样子的,里面是6242125的三元软包,已经废了

网友:
46块给你这么多电池

网友:
看尾部,不是电池,是普通电解电容换皮了

网友:
電解電容冒充電池∴

网友:
看着好假的

网友:
这堆是电容吧,不然哪会这么快就没电了。焊一个下来掂量一下重量,磷酸铁锂电池比电容重多了

网友:
就是电池啊

网友:
拍个正负极片看看,屁股不对。

网友:
我怀疑是电池严重不均衡导致的,你这样直接充电很危险,但凡保护板稍微差一点,电池超压会充炸的

网友:
这电池长得跟电容一样

网友:
要注意安全防护!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