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芯] 来个zc3281和fc3379bb对比吧

楼主(2023-06-17):
为什么对比呢  这两都是一家的  1CE和4CE主控   同颗粒  写差不多(不要问那个为啥1.05m 那个半盘打空盘 数据保存个把月了 tlc颗粒)写差不多  读就差点  是主控ce通道问题?   还是固件问题?  好像这两货还是支持tlc最新的那个啥纠错?

楼主:
146的那个是zc3281

网友A:
ZC3281和FC3379本质上没有区别,只是打标不同而已
目前ZC3281还无法量产,有人试试刷好FC3379固件再把主控更换为ZC3281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ZC3281和FC3379本质上没有区别,只是打标不同而已
目前ZC3281还无法量产,有人试试刷好FC3379固件再把主控 ...

分版本的   目前看见的fc3379都是bb的多  主控引脚数量都不一样  没法用替换法

网友B:
老哥,这两个U盘出吗?我咸鱼找不到3379普通板子的买,都是黑胶体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哥,这两个U盘出吗?我咸鱼找不到3379普通板子的买,都是黑胶体

有一个我是暴力拆开看的   没壳     而且fc3379我量产了   你确定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写入1MB??这

我说这个是bug你信不   实际全盘读写测试zc3281 20多   fc3379   15左右  开slc接近50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分版本的   目前看见的fc3379都是bb的多  主控引脚数量都不一样  没法用替换法 ...

你那个FC3379是32Pin  1CE版本
FC3379也有QFN48版本,FC3379和ZC3281引脚定义相同,可以互换主控板

FC3379/ZC3281 xx5是QFN48封装,支持4CE
FC3379/ZC3281 xx6是QFN32封装,支持单CE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FC3379是32Pin  1CE版本
FC3379也有QFN48版本,FC3379和ZC3281引脚定义相同,可以互换主控板

主要是固件不通估计   3281用过官网所有量产软件都不能识别  3379能识别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一个我是暴力拆开看的   没壳     而且fc3379我量产了   你确定要?

要啊,拆了量产没事,就是买回来折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啊,拆了量产没事,就是买回来折腾的

两个40包邮给你         行的话就私信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固件不通估计   3281用过官网所有量产软件都不能识别  3379能识别

我的意思是....这俩东西实际上是一个玩意儿,试试呗,说不定固件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