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手机维修工日常~屏幕分离器的另类使用方法@展示苹果主板分层维修

楼主(2023-06-17):
    手机换屏幕拆框的必备工具,屏幕分离器,也是曾经的功臣,这些年陪我一路走过来,致敬的我的工具,所以对于这些换代的工具,我就算卖不掉给别人发挥余热也不会卖去废品站,曾经它也是立过功的。。。感觉卖去废品站对不起它的归宿。
    先拆开给大家看看里面,再展示几款苹果双层主板的分层。

工作台,整机主要部件就是这块铝板,左右两边各安装一根发热丝,中间的是吸气用的,下面通过气管接在真空泵上,屏幕放在上面就被牢牢的吸住了

安装在发热块中间的温度探头

还是上个尺寸吧

左边总开关,中间那个点动开关是后来自己加上的真空泵控制开关,之前在压屏机上不方便操作,所以在这里加了一个。右边加减控制温度。室温到最高180度,现在室温差不多就是这这个温度,拆框、分离屏幕盖板话一般设置到80到100度就行了

后面电源线插口,旁边是真空泵管子接头,线头因为没使用所以顺手插在里面了,线的另一端就是接的加装那个开关

加热板背面

本来两边还有两根小圆管的,有反而碍事所以拆了,然后加热板做了倒角处理,方便屏幕分离时钢丝滑动

拆开里面结构老简单了,就是一块电源板加上单片机控制板和数码管屏幕按键

上方壳子就是加热板真空泵的吸气接头,原配是普通的蓝色气管,不耐高温,正常拆框、分离屏幕完全没事,但是我会用来给双层主板分层,直接开到最高温度,然后这样用一次管子经过高温后就会老化漏气,所以换了这种耐高温的管子,里面的布基胶带的地方有小孔,防止碎玻璃漏进来所以粘上了

就是这种管子5*8的,介绍里说能耐最高240度,目前我最高180度左右(屏幕上显示180,应该有误差)完全没问题

这楼就到这里了,下楼给大家展示几款苹果双层主板分层

谢谢观看

楼主:
手机屏幕分离器的另类用法

  随便展示几个苹果主板分层和贴合吧,对了悄悄告诉你这种方法一般不用重新植锡

现在上面放的是苹果X的主板,已经显示HHH最高温度了,镊子推一下上层,能自动归位了说明锡已经化了,轻轻就拿起来了
你肯定会说180度就能化锡吗?双层主板中层很多都是用的低温锡,138度的贴合的,中框下面才是用的高温锡,所以大面积均匀的180度足够了,关键好处是是里面的芯片不会爆锡,因为芯片基本都是高温锡装的很多还打了黑胶防水防震,再差的都是用的中温锡,所以一般不用担心CPU之类的爆锡,用风枪的话这个温度不可能分开,温度高了同一个地方吹的时间长了就可能爆锡

轻松就拿下来了,苹果X   A11处理器

并不孤独的下层板,WIFI电路,信号电路,铃声放大这些就在下层板上

这个故障就在这个下层,算是苹果 X通病之一吧,PP_VDD_BOOST(主供电)电容击穿,嘿嘿所谓的发财小电容,抠来扔掉就行,也不用补回,此通路上还有其它好多颗电容

就是这个电容

处理好故障后,再次在这上面贴合回去,不用给中层重新植锡,一样的操作,非常简单,对好位放好,等一下锡熔化了轻轻推两下归位了就好,然后小心拿下来放一边冷却就行了。是不是很简单,你学会了吗,有感兴趣想收走的坛友欢迎联系我。今天主要是展示分层所以维修过程就不细说了

这个是11的主板,一样方法, 轻松就分开了

苹果11分开的样子,A13处理器,这个右下用的面容供电IC损坏引起的漏电,发烫,玩几分钟就提示手机温度过高,换了就正常了

面容供电IC损坏引起的漏电发烫

11pro max不能开机,充电没反应,这个就无法捡漏了,BOOST升压IC烧了

加电测试,发现直接大电流,测量判断大概问题后,上手术台,同样的方法分开

分开后的样子,和11pro硬件是只是一个电阻的差别

这个是分下的上层板,单独也能开机,硬盘, CPU,电源,卡座这些就在上层

因为是大电流,上松香烟马上就找到精确的发热位置了,中间化了烟的小IC,但是不能直接就换这个,得打相通元件的阻值,因为整机主供电PP-VDD MAIN也是进入这里面了的,所以好多元件和他想通,下面图纸上的红点位置全部相通的,后端短路也会引起这个发烫,时间就这样被耗费了。。。
经过对照图纸的测量和拆件测试发现还就是他本身的故障

就是圈中这个芯片,红点位置都是相通的

原理图

最后确定它坏了后,换就简单了,离CPU和电源比较近,要注意控制好温度,风枪500度几秒就下来了,处理好焊盘后,我喜欢用300度左右安装,换好后测试一下没问题用相同的方法贴回去就可以装机测试了

     不知大家看我的帖子发现没有,很少有拆装机过程,哈哈正常情况下因为有人专门负责拆装,测试开机正常后,再测试充电也正常,成功启动快充,19W,当然充电速度和安卓差得太远了。
暂时就展示这几个了,有机会下次再给大家展示,这个分离器的主要作用还是给手机换屏幕时温度设置到80到100左右给手机屏幕加热拆框,分离屏幕,换盖板等,分层只是临时客串下,因为做的就是维修这个行业,所以也买了专门的分层工具,目前分离器也第三次换了,这个一直在吃灰当中,有感兴趣的坛友希望能收去发下挥余热,拆下电路板,自己玩下换屏幕啥的。
    手机更迭换代太快了,我们的工具没办法也只能跟着更新,不然很多问题根本解决不了,对于这些工具一直都怀着敬畏之心,它们也算是我的衣食父母了,所以虽然换代了但都是转让给用得上的人发挥余热,哪怕卖不掉都不会卖废品回收站。。。因为一旦进废品回收站基本都是当废铁了。

全文完,谢谢观看,下次见。

网友:
来看下直播

网友:
遇到直播了

楼主:
久等了,才编辑完

楼主:
欢迎观看,编辑完了

网友A:
松香可以用热成像代替了

网友B:
预加热的,不错

网友C:
我看苹果那块专用的开屏工具是真方便

网友D:
我想问一下苹果手机充电口,不能充电是什么问题引起的?

网友:
看效果真是一级棒。磨刀不误砍柴工,有工具才能事半功倍。

网友:
专业工具还是好用

网友:
和sean版一样牛!松香大法已经过时了,现在流行热成像法!

网友:
我也用它分离双层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松香可以用热成像代替了

效果好的价格有些不友好,还在犹豫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预加热的,不错

这个就是加热的作用,接上真空泵能吸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看苹果那块专用的开屏工具是真方便

看着是一回事,用起来是另一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想问一下苹果手机充电口,不能充电是什么问题引起的?

什么型号,8代以上先用无线充试一下,无线能充话,一般是尾插排线的问题多,无线也不行话得检查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