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U盘量产问题, MXT8208主控读取不到flash的型号

楼主(2023-06-17):
各位大神,一块金士顿8GB的U盘,之前使用正常,在一次拔插以后,出现故障,能别识别是一个U盘,但没有任何显示,点击要求进行格式化,但用系统在带工具无法进行格式化操作,用diskgenius工具也是不行,无法格式化,在diskgenius被识别出是RAW格式,实际也是灰色的。
更奇怪的是芯片精灵软件读取不到flash的型号,主控也是只能查到是迈科微的。信息看下图

我拆开看,一面是黑胶封装根本看不到是什么东西,信息不全,没办法选择对应的flash型号进行量产,请各位大神帮忙看看,指导一下;

网友:
COB,扔了吧,多看一眼都是浪费时间

网友:
这种牛屎芯片还是算了吧,质量也不好

网友:
这种真是好久不见

网友:
把牛屎弄掉,换新的flash

楼主:
看来是个歪货,不值得拯救了

网友A:
网上有工具,找来量产一下就行了啊,你不会的话我可以远程,你给我10~50M币就行,没有的话就1~2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有工具,找来量产一下就行了啊,你不会的话我可以远程,你给我10~50M币就行,没有的话就1~2元 ...

你看用什么量产工具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