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海康威视r32 这是什么主控?

楼主(2023-06-17):
有两个问题请教各位!
先啰嗦几句
最近买了一个拼多多大华p629,拼多多卖家说是slc tlc mlc混发,怎么可能40块有slc和mlc?在京东问了说是tlc,测速结果写60-80MB/s,读90-110MB/s
实际传文件一会快一会慢,平均可能大概20MB/s

用了chipgenius查看只有主控,2021 7月1日更新的chipsgenius,这个作者还有在更新吗?
主控显示安国alcor
颗粒没显示
不知道值不值得?能不能要?

海康买了很多人推荐的r32 128GB,卖家是说是银灿is918,颗粒海力士和长江随机发,为什么我这个显示是firstchips呢?而且颗粒显示是三星?

一个问题是大华这个p629能要吗?
还有一个就是海康这个主控显示firstchip一芯fc3379bb0
颗粒显示三星ec5e98af84cd
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京东自营都是IS918GA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京东自营都是IS918GA

我京东自营买到也是显示firstchip

网友B:
大华p629
按情况,加上大波浪的表现,应该是AU89103AA2

海康R32
3379和918半斤八两,都差不多,论速度的话3379快一点,但是估计没厂商会用速度优先开卡
另外3379和918对三星支持都不是很好,同样SSV4TLC,918写15读120,3379写30读120

另外,这个盘颗粒是SSV6?大概是重封片罢

目前海康R32我知道的有4种方案
918+YMTC TAS
918+SKhynix 3DV6
3379+WD 9T25
3379+SSV6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华p629
按情况,加上大波浪的表现,应该是AU89103AA2

谢谢老哥

网友:
便宜货就没法保证一致性

网友C:
海康这个,今天又发现出问题了
我装系统用,里面塞了很多软件,结果今天再打开,好几个软件又出问题,直接打不开了
这已经是第二次了,建议这个U盘不要装重要文件,容易损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海康这个,今天又发现出问题了
我装系统用,里面塞了很多软件,结果今天再打开,好几个软件又出问题,直接 ...

看看是什么主控的,然后自己想办法重新量产成slc用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看看是什么主控的,然后自己想办法重新量产成slc用吧

产品制造商: HIKSEMI

 主控厂商: Innostor(银灿)
 主控型号: IS918M_GA - F/W 13008SH3A_4G4006
闪存识别码: AD5E285302B0 - Hynix(海力士) - 1CE/单通道 [TLC]

买的时候找了,好像没有工具的,不知道现在有没有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产品制造商: HIKSEMI

 主控厂商: Innostor(银灿)

海力士啊 文件损坏那正常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产品制造商: HIKSEMI

 主控厂商: Innostor(银灿)

黑片V6,主控918,可以低格调低ECC然后强制切半容量产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海力士啊 文件损坏那正常的

别看到海力士就觉得漏电,漏电只存在于HY20/16/14和某些HY3DV4上
HY3DV6制程是世界一流的闪存

网友:
还不如买个DIY的,虽然是拆机片,起码也是正片MLC来的!掉数据风险小!PE寿命,不是天天大数据写入,怕毛线,前提找靠普的买家买,不要贪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别看到海力士就觉得漏电,漏电只存在于HY20/16/14和某些HY3DV4上
HY3DV6制程是世界一流的闪存 ...

这样啊 他这跟我的一个海力士优盘文件损坏症状一模一样,我还以为拿来做优盘的海力士TLC都这么烂

网友:
只用来搞PE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黑片V6,主控918,可以低格调低ECC然后强制切半容量产

感谢大佬
已经找到量产工具,量产完了

容量,变成64.5G了
实测速度还是写入50,读取120,用的最快速度量产,但愿这次能稳定点

网友F(2023-09-03):
目前有三种主控方案混着发,银灿918、一芯FC3379和ZC3281,速度一个档次(40M上下),大文件写入很平稳,基本一条直线

网友:
引用 网友F:
目前有三种主控方案混着发,银灿918、一芯FC3379和ZC3281,速度一个档次(40M上下),大文件写入很平稳,基 ...

现在统一3379  918没了

网友:
我的r32已经掉速到10m写入了
果然TLC就是渣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