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 PIC单片机为什么不流行?

楼主(2023-06-17):
今天看到一个俄罗斯大神做的示波器用的是PIC单片机,但是貌似国内用PIC单片机的不多,国内51和STM用的比较多,这是为神马呢?PIC单片机比其他的难用还是?

https://radioparty.ru/device/mic ... lloscope-pic18f2550

网友A:
PIC在国内也是主流的MCU

网友B:
没用过,据说这货很稳定,但价格也高。几年前因为美国的芯片限制供应,很多使用他的大客户都用其他型号替换他。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C在国内也是主流的MCU

可是在这个版块基本看不到PIC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用过,据说这货很稳定,但价格也高。几年前因为美国的芯片限制供应,很多使用他的大客户都用其他型号替换 ...

确实贵,上面这个俄罗斯大神用的型号pic18f2550,淘宝搜了一下要几十块一片,销量寥寥无几。。。

网友:
PIC在工业和汽车应用不少的,消费级市场较少而已,因为它家主打高价高稳定性,不太适合普通用户

网友:
pic单成体系,
零售价格高
教材少
稳定性好
工业批量用比较多

个人入门  以前学校里学的都是51系列,
现在估计也就是stm32 或者arm系列

个人要diy就得从头学一遍pic的知识,
还要重新买一套pic的开发板

网友:
单片机那种好?个人愚见,以PIC为王者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00460-1-1.html

网友:
国内不就是台系单片机,仿pic的,内核一样。合泰 应广 九齐 辉芒微  粤原点 等等都是的。

网友:
楼主又在水贴。

网友:
太水了,pic老8位的基本淘汰了,32位的性价比不行

网友:
市场决定了

网友C:
pic单片机没有ARM的难,挺简单。pic都是吹出来的,没见得有多好。玩过pic1937

网友:
PIC 就是OTP的抗干扰还可以,基于 FLASH的MCU, PIC 的抗干扰不如下面的STC
当年 STC 悬赏20万: 找 基于 FLASH的PIC MCU抗干扰比STC15W强的,没有人能证明
所以 【PIC FLASH MCU】 逐步没落是【抗干扰,稳定性】都落后了,PIC 只剩下低功耗

深圳国芯人工智能有限公司 (stcai.com)
谁能证明最近 3年 PIC 设计的 FLASH MCU 抗干扰比上面的强,STC 还可以奖励RMB10万的

网友:
我刚毕业不久那会,公司就是用pic开发,感觉有蛮垃圾,一堆型号连中断都没有

网友:
编译器收费,学校里不教,导致没有51普及。实际难度不大,用户也不少

网友:
pic多贵啊,这玩意国内工业用的多,其他地方都是用便宜的。

网友:
pic贵,几年前工作的公司的早期产品就是pic,我当时的工作就是把pic换成别的单片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pic单片机没有ARM的难,挺简单。pic都是吹出来的,没见得有多好。玩过pic1937

二十年几前还是流行汇编语言的时代,PIC单片机宣传的卖点是精简指令,容易记忆学习, 最低端那个系列的指令只有35条,而c51的指令有111条。
但熟悉这些指令后,你会觉得精简指令不是什么好事,需要做数值比较和运算时,要用很多条指令才能完成,很费脑,还拖慢运算速度。
到了C语言流行时,指令集的多少已经对编程者不重要,。
但因为PIC的抗干扰性能强,还有人试过把他接上12v电压也没有坏。所以至今还能生存是有他的理由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在这个版块基本看不到PIC的帖子。。。

好像AVR单片机也很好,被pic收购了但没流行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