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简单拆解小值清瞳智能摄像头,尝试破解telnet和ftp成功

楼主(2023-06-17):
一个杂牌智能摄像头,用的app叫清瞳.用nmap扫描了一下,开了telnet, ftp 端口,然后用hydra尝试了常见的账号密码都没能登陆telnet和ftp.万能的坛友有了解的么?

芯片1:ANYKA, AK3918EN080, V200, CDSJ06C22

芯片2: ULN2803A, 5C2128FH

实在不行不知通过 ttl 连接能不能进去直接修改里面的telnet密码

楼主:
哈哈,终于破解了.
详细步骤:

1. TTL连接usb转接头(我用的是CH340G)

2. 安装转接头驱动
3. 波特率设置为 11520, 用串口连接控制台.(MobaxTerm, 或putty 等远程工具 都可以)

4. 接通摄像头电源启动
5. 启动后快速连续按任意键,就会停止正常启动,并进入控制台, 输入help可以看到所有可用的命令

6.
使用printenv 看看环境变量, 其中几行:
bootargs=console=ttySAK0,115200n8  root=/dev/mtdblock3  rootfstype=squashfs init=/sbin/init mem=64M
init=/sbin/init
setcmd=setenv bootargs console=${console} root=${mtd_root} rootfstype=${rootfstype} init=${init} mem=${memsize} mtdparts=${mtdparts}
可以看到 bootargs中指定了启动参数为init=/sbin/init

7. 用setenv修改启动参数init=/sbin/init为init=/bin/sh
::setenv  bootargs console=ttySAK0,115200n8  root=/dev/mtdblock3  rootfstype=squashfs init=/bin/sh mem=64M
setenv init /bin/sh
修改完成后使用printenv重新确认一下是否修改成功.

8. 接着使用saveenv来保存环境变量
9. run $bootcmd 继续启动设备 (试过断电重启,但是没能成功进入shell,报错了,所以不建议断电)
10. 这时我们就获得了shell会话

11. 在shell中尝试,重置覆盖root密码为password: (失败, 只读文件系统)
  echo 'root:$1$ouLOV500$R5LCUppbxY40r9uLE8la61:0:0:99999:7:::' > /etc/shadow
12. 用passwd失败,passwd: unknown uid 0 (估计是精简系统的原因)
13. 最后最后最后没办法,恢复参数
setenv init /sbin/init
saveenv
重启,
搜索启动的log,发现
login([root], [wjaipcam], [WEB])
哈哈, 密码直接就明文打印出来了

telnet连接成功, ftp也连接成功

后续:复刻一个无名摄像头的后台服务器:https://www.mydigit.cn/thread-398694-1-1.html

网友:
智能摄像头

网友A:
破解了有什么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破解了有什么功能

可以自动复制视频,不用app。甚至还能自己导出视频流,搞自己的app。

网友:
直接用编程器备份固件,然后解包看密码,直接撬开

网友B:
上ttl吧,应该能看到系统是什么

网友:
电子垃圾,归宿废品回收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ttl吧,应该能看到系统是什么

上了TTL, 系统就叫AnyKA, 进入了shell, 但修改不了密码, passwd也不能用, 可能是精简的系统.

楼主:
参考的这个文章:
物联网硬件安全 uart 渗透
https://kms.app/archives/290/

网友C:
不错,如果原来的app不能用,硬件还可以调。

网友:
打10000号叫他们解绑,一个电话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如果原来的app不能用,硬件还可以调。

还可以当一台小型共享服务器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自动复制视频,不用app。甚至还能自己导出视频流,搞自己的app。

本来就是通用的rtsp协议吧,接大华或海康录像机扫一扫

网友:
第11步:
root只读mount时,可以:
# mount  # 查看root设备对应的块设备
# mount -o remount,rw /dev/xxx(上面的块设备) /
就可以读写root了,也可以把这个块设备同时mount到其他目录中读写,如:
# mkdir -p /mnt/root
# mount /dev/xxx /mnt/root

网友:
我买的4G版本也是这个app。能不能启动wifi模式。。

网友:
这个思路好 又学到了

网友:
山寨摄像头多如牛毛,就不知道他们的APP能坚持多少年

网友:
uart 中断到 uboot,感谢分享~

网友(2023-07-29):
这个也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