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RT-AC86U无线路由器的疑问

楼主(2023-06-17):
顺来一华硕千兆路由,型号是RT--AC86U,重置复位后进入设置页面,就设置了2.4G,5GWiFi名,密码后保存退出,想把原来的TP-LINK5700更换,现在发觉一问题很奇怪,链接光猫后正常使用,但用测速网在线测速后发觉速率只有原来的1/3,我用的是电信300兆宽带,用中国电信网页自带的测速也测试了一下,也只有1/3速率,但恢复原来的TP-LINK5700,到恢复正常,难道这个华硕RT-AC86U的不是千兆?重置复位后提示有固件要升级,故升级了一下,头晕,坛里有没有大佬帮忙解决一下?问题出在哪里?有图为证。

下图是华硕RT-AC86U测速后的数据

下图是复原原来的TP-LINK5700测速厚的数据

难不成华硕RT-AC86U没有TP-LINK5700的好?还是必须要刷梅林固件?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排除线缆接口问题,我用的是超五类线,请教各位了。

哦我用的是有线链接测速,没有用无线。

网友A:
电信光猫后面接口是不是有千M和百M之分?试着接光猫的同一个接口比较一下速度

网友:
大概率是网线和网口问题工作在百兆

网友:
可能是路由器本身问题吧,换个新路由器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信光猫后面接口是不是有千M和百M之分?试着接光猫的同一个接口比较一下速度 ...

只有一千兆口

网友:
卡90多M先换几根好跳线测试。

网友:
华硕价格比较高~

网友:
光猫有千兆和百兆口是不是插百兆口了

网友:
网口和网线接触不良,识别成百兆了?

网友:
通过楼主的秒速,理论上因该就是换了路由器,其他设备都没换,比如网线啥的。感觉还是路由器的问题。你进路由器看下lan口速率是多少吧,大概率是100m。

网友:
AC86U应该不错的!估计是插错口了

网友:
前几天刚出了一个。

网友:
只是替换路由器的话那就是路由器的WAM口工作在100M了,看看接口速率。

楼主:
先感谢各位,今天准备再次贴换一下看看到底问题出在哪里,毕竟华硕路由神一样存在,可以刷机,一直想要一台来着,楼上几位朋友的建议我再仔细检查一下,等完后再次向各位汇报,谢谢啦

网友:
刷机吧,听说是固件有问题..........

楼主:
感谢坛友的提醒,问题彻底解决,一个相当不会注意的小问题引起的,原样是光猫到路由的那根线是四类线,当场自己做了一带屏蔽的五类线,问题圆满解决。

也查了华硕RT-AC86U路由的WAN,LAN口的速率,都是1Gbps

但现在还有一疑问与各位坛友探讨,为啥同一四类线,在tp-link5700上无影响,但唯独华硕RT-AC86U上影响这么大?难不成这个华硕RT-AC86U对用线有这么大的要求?

网友:
会不会光猫上只有一个是千兆口,其他三个是百兆

网友:
没有什么所谓4类线,
如果里面是8芯双绞线的就是5类,粗一点的是超5类。
粗一点带骨架的8芯双绞线是6类,
带屏蔽骨架7类。
只见过以前电信adsl猫送的网线4芯,只能跑百兆。

你这个只要是8芯,那么短的线,就算是铁的都可以跑在千兆。
只有一种可能,8芯线水晶头和华硕母座接触不良,路由器和光猫协商在百兆。
并且千兆网线线序混乱,都可以自动调序。只有8芯中的一根没接触好才会跑在百兆。

网友:
一看问题就猜出就是线的问题,搞得好像走进科学要说几集一样

网友(2023-07-29):
过程波澜起伏,看得我心惊胆跳的,还好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