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动车瞎搞!我操!只要是电源方面有问题就是电瓶坏了!

楼主(2023-06-17):
如题,他们这样说对他们来说 是有道理,因为这样子才能换电瓶,才能赚钱!

我记得有一次。商家说是电瓶坏了,该换电瓶了。但是我那个判断根本就不像电瓶坏了,而是某一组电池组四组电瓶里面的某一个应该是接触不好或者是什么导致无法正常稳定!
后来去修的时候验证了我这个说法!
然后今天我怀疑又是这种情况!
当然,按照商家的说法,换电瓶肯定也能解决!因为换电瓶的过程中自然也会换掉连接的线路,检查连接的线路!
只不过忘记当时是什么情形了!
目前我碰到的情况是:看着四个灯一亮,但是一转直接红色欠压!我怀疑也是这种情况!有懂的大佬吗?因为如果说是电瓶坏了,不耐用,但是它是慢慢的下降!是一个线性的吧?就跟手机电池不耐用之后~
待机时间是越来越短!
有懂得大老不说说解释解释?

网友A:
拿个万用表,一组一组测量下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拿个万用表,一组一组测量下电压

这是正解。我的电动撞车就是一快电瓶坏了。去修车的哪花了30元换了一块旧的,保三个月。

网友B:
控制板问题的情况也比较多,真正电池坏的反而不多。

网友:
可能有一块有断格了,电压低了。万用表量一下一致性就可以。或者就是电瓶整体老化。现在电瓶直接不耐用,1年多点就要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控制板问题的情况也比较多,真正电池坏的反而不多。

狗b商家为了赚钱,就是电瓶坏了~
如街边小店,手机坏了就是主板坏了!
现在社会到底怎么了!

网友:
要不他们怎么赚钱

网友C:
铅酸电池3年就该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铅酸电池3年就该换了

一整天只需要6公里~
1.2公里就目的地来回!
最多4公里就有可以充电的地方。
再差评20%的续航可以吧!
现在应该是电能充进去,但是一一开就直接不行,我怀疑是输出的电路有问题,因为启动的时候电流较大,他就相当于虚焊,那样子就那个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整天只需要6公里~
1.2公里就目的地来回!
最多4公里就有可以充电的地方。

万用表测,单电池,低于12V就废

网友:
带负载测量每个电瓶的电压

网友:
不卖货赚不了 钱啊。
维修每小时至少要30块才够运营成本,然而很多人都不愿意出钱做检测。
那就唯有重买解决100% 问题!
拆开电瓶检测板和电池

网友D:
屁股决定脑袋,作为商家,利益最大化是第一选择,用户也是同理。如果能修,就自己修。不会修,也没必要抱怨。

网友:
自己不会修的话,还是去修理店吧,专业事找专业人干吧。

网友:
我的电动车电瓶换了3年多了,新政策出来后也骑不了多久了,准备骑自行车了!

楼主:
等明年4月份,5年过度期就满了。看到时候,怎么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屁股决定脑袋,作为商家,利益最大化是第一选择,用户也是同理。如果能修,就自己修。不会修,也没必要抱怨 ...

………
为了利益最大化,作假也避免不了。

网友:
震动断格就是突然电量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