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制作热电偶烙铁芯控制板

楼主(2023-06-18):
前段时间做了白菜jbc245控制板,这个控制板是616改的,虽然加热速度,回温速度都很不错(甩DIY高频几条街,但比不了DIY专业245控制板)但616是停止加热时测温的,这就造成了有空闲时间,如果采用加热/测温同时进行呢?有了想法那就开工。

设计了简单休眠电路,休眠温度固定150度,加热红灯亮,停止加热红灯灭,休眠黄灯亮。
以前都是用p mos,这次用了n mos,所以就犯错了
好吧,总结错误,再设计个。但这个月打板花不少了,就下个月再干吧

网友:
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还需努力

网友:
谢谢分享,有空我也想DIY一个

网友A:
论坛有很多人没搞清245是独立热电偶,惯性认为和t12一样。你帮他解剖一个掰开揉碎的讲,竟然还有拧种认为是这个245烙铁芯比较特殊是个怪胎即便是你敲他一榔头终于让他明白了都是独立热电偶,还会来句那也不能加热测温一起,他那个脑袋瓜还停留在上个世纪认为单片机只能单线程,加热的时候就不能测温,从来也不知道还有个硬件pwm的玩意儿,更简单点儿的简易模拟控制来个比较器就能实现测温加热同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论坛有很多人没搞清245是独立热电偶,惯性认为和t12一样。你帮他解剖一个掰开揉碎的讲,竟然还有拧种认为是 ...

老思想很难改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坛有很多人没搞清245是独立热电偶,惯性认为和t12一样。你帮他解剖一个掰开揉碎的讲,竟然还有拧种认为是 ...

咱们自己玩的开心就行啦,就像很多人都没摸过正品快克205,就天天吹仿快克203的diy高频天下无敌,哈哈哈

网友:
元件放歪了

网友B:
虽说245的测温是独立分支,但由于它的三线设计,也使得它不能简单的实时测温。我所说的‘不能简单的实时测温’是指:虽可以实时测温,但测温数据会不准确,会随加热的电流变化而变化。道理也很简单,它的三线设计使得测温和加热有共线——也就是共地了。如果手柄线也是采用三线的话,那么这个共地线就会很长,再加上烙铁芯与触点的接触电阻,这段线路的总电阻在加上几安的电流时会产生多少压降?要知道245的热电偶在500度时也才几个毫伏,这时的实时测温数据会误差多大?就算是给它增加一条专用的测温地线,245烙铁芯的外皮那段所产生的误差也不容小觑。要校正这种实时产生的误差,我个人认为是一件不容易的事,用模拟电路来实现更是不现实。

网友:
要搞实时测温,还是选用T20吧,便宜量足,性能也优秀,可玩性极高,唯一缺点是粗重(从某些要求来说也可以是优点)了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虽说245的测温是独立分支,但由于它的三线设计,也使得它不能简单的实时测温。我所说的‘不能简单的实时测 ...

对,在这个板子测试时我也发现了这个问题。T20找不到合适的头子,以前见过3元一根的,现在难找到了。另外问一下,t20头子直径多少?我看看能不能用快克205烙铁头嫁接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虽说245的测温是独立分支,但由于它的三线设计,也使得它不能简单的实时测温。我所说的‘不能简单的实时测 ...

你提到的这个问题实际上很好解决,加个电流取样就可以了,烙铁负极到控制板地线回路串一颗电流取样电阻,阻值保持和手柄线地线回路确定比例关系,再多加一路运放采样电阻压降,调整放大倍数使输出永远等于手柄地线线阻x实时电流,将运放输出接到原比较器基准分压地线上。这样无论电流怎样变化电流取样放大电路输出永远跟随烙铁线地线线阻压降实时补偿,也就是动态基准,比较放大器同相输入端高几个mv反相就补偿几个mv,抵消后就剩热电偶电压,成本几乎没增加~

网友:
继续后续,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提到的这个问题实际上很好解决,加个电流取样就可以了,烙铁负极到控制板地线回路串一颗电流取样电阻, ...

思路好象是很不错,但以我这样业余的水平是想不透这个方案。你具体画个图来说说,或许我能看懂几分,也不甚感激您亲教之恩!另,即使行得通,那是不是会因为换个手柄,或插拨另外一支烙铁芯时,也会因为线阻和接触电阻有变化,又得重新调整一下呢?

网友:
路过看下,用得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思路好象是很不错,但以我这样业余的水平是想不透这个方案。你具体画个图来说说,或许我能看懂几分,也不 ...

嗯 我也没细琢磨,如果要实用,细节可能也有需要调整的地方,但是大的思路应该是没问题的。换手柄啥的,线长度变化是需要重新校准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在这个板子测试时我也发现了这个问题。T20找不到合适的头子,以前见过3元一根的,现在难找到了。另外 ...

T20 的不锈钢管外径是7.1mm 左右。我用203头子和205头都嫁接成功,203头比它外径稍小一圈,而205头子比它外径就稍大一圈,强迫症不是很严重的话,应该能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B:
T20 的不锈钢管外径是7.1mm 左右。我用203头子和205头都嫁接成功,203头比它外径稍小一圈,而205头子比它 ...

自己用,哪有强迫症,哈哈

网友:
这是我在用的一些嫁接头烙铁,最左边的那支是原装的,其余的都是嫁接的。

网友:
路过了,认真的看了下楼内的回帖,讨论的很有技术意义,有时候想不明白的,看不懂的,经过大家来回说,能简单了解一点了。
小白研究学电路!
BG3L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