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虽老但好,拆解华为WS326无线路由器

楼主(2023-06-18):
这个300M路由器有些年代了,10年前这路由器号称巡洋舰1号,没想到居然现在还比宽带送的FW325R好上不少,一些技术更新用在减配上了。

先看外观,密码我给贴在路由器上了,遮挡一下,那是吃龙虾的手套

拆下背面2个螺丝,再用撬棒一周撬下卡子就行了,卡子都在四周,这方面比TP家族实在。

路由器板子是反着装的,反面只装了flash和一排灯,挺奇怪,我说怎么底下也发烫呢,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设计。

Flash 25Q32BVSIG,4M,这一点上比hg255d好,容易编程。

然后是板子正面,也就是壳子里面朝下的那一面。

主要有3个部分,内存、主芯片和无线芯片。

内存W9425G6JH,DDR1 16bit 32M。

主芯片RT63365E。

无线芯片RT5392L。

大家猜猜上面3个芯片谁最热,正确答案在文章末尾。

无线芯片周围还有两个天线插座,难道是可以增加成4天线?

还是与反面那两个焊上去的位置重复了?

电源部分,中规中矩的开关电源,现在已经减配成恒流芯片了。

再欺负一下密集恐惧症:

按道理这个4M+32M容量上已经支持刷机了,不过没找到成功案例。
我还是先研究那几个TP系列吧:https://www.mydigit.cn/thread-396168-1-1.html

另外公布上文答案:
裸板、芯片朝上运行,内存、主控、无线芯片的温度分别是43、47、55度,
最热的居然不是主控而是无线芯片,另外这还是我把无线功率调成50%的数据。

最后说下功率,路由器配原厂电源,正常工作(接DHCP上级路由、拖了4个无线设备),

电源侧的测量功率大约3.4~3.5W,无线功率从100调整到50后,功率不变。
这个不如那台FW325R,闪存和内存都是这台的1/4,但功率大概是1.6W,不到这台的1/2。

网友:
路由器,支持折腾

网友:
和tp等三剑客差不多连个散热片都舍不得给,底部发热面的散热效果对于贴墙没大区别,平放桌面还是有区别的。菊花为这货看起来一般般

网友:
一般般的呐。

网友:
菊花低端货,和TP类差不多的感觉。

网友:
做工还是可圈可点的

网友:
雷凌芯片的固件很少啊

网友:
价格高出别人好多

网友:
做工真好可惜已老

网友:
还能再用段时间

网友:
我说怎么底下也发烫呢

我的 小米4A 也一样。

网友:
雷凌的芯片应该是最热的

网友:
一般普通套餐用用还不错

网友:
立起来放置可以改善散热

网友:
反着装是第一次见

网友:
老了,现在都千兆了。

网友:
我发现路由器功耗越低,用料越省。这算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