缝纫机电机实现电位器调速,真的超级容易

楼主(2023-06-18):
买了个缝纫机电机,打算用在小铣床(雕刻机)上,但是调速是脚踏式的,一直想改成电位器调速无果。经过一番摸索,摸清了调速器插头的针脚作用和电压,原来的脚踏式调速器是霍尔元件的,5V输入,输出电压2.129-4.25V,大概在2.3V电机启动,就是这个电压通过控制器调速,于是从旧atx主板电源插头上切下来一部分插头,焊接一个电位器,成功实现调速!明白了原理,就会非常简单!

网友:
实践出真知

网友:
这个不错,方便很多了

网友A:
脚踏式调速器是类似汽车油门那种样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脚踏式调速器是类似汽车油门那种样子吗?

是呀!现在闲鱼卖的缝纫机电机几乎都是这种开关

网友:
缝纫机电机是22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脚踏式调速器是类似汽车油门那种样子吗?

就是最后图中那样的,拨动电机就转

网友:
这种当主轴啊,那跳动感人

网友B:
这种不是220v交流电机吗?怎么调速?调速器什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不是220v交流电机吗?怎么调速?调速器什么样?

是一种直流无刷电机,带控制器

楼主:
引用 楼主:
就是最后图中那样的,拨动电机就转

肯定通过皮带传动

网友:
电子产品都能自己DIY,真是牛人

网友C:
类似的用带霍尔的电动车转把改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类似的用带霍尔的电动车转把改过

看来这类调速基本都是改变基准电压调速

网友(2023-07-24):
以前拆过一个缝纫机脚踏调速器是个多级触点的,应该类似电位器调速了。

网友:
功率是不是小了点

网友D(2024-04-08):
电位器用多少k  那个脚接那条线 谢谢

网友(2024-05-21):
引用 网友D:
电位器用多少k  那个脚接那条线 谢谢

我用的10k,以前用来带车窗主轴,不是很好用,速度太快。主轴皮带轮应该订做大一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