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不滿,我懷疑是假的小米充電頭!

楼主(2023-06-18):
為什麼同樣電壓,同樣的電流,小米的只去到98%停充,而三星的就充滿,到100%就自動停充!

.

网友:
看来棒子比小米挡饿

网友:
里面电路机制不同吧

网友A:
一百还是九十八都是软件提示吧。

网友:
看着不像啊

网友:
肯定三星虚标

网友B:
是给什么电器充电,是否停止充电是由电器控制的吧。
可以串联一个USB测试仪测量一下充电的电压和电流。

网友:
一眼看就是真的,但是用久了里头电解电容老化,原边反馈的,是会出现输出电压偏低的问题。。。

这玩意国内厂家有的是,20块买个新的就是了。
动手能力强的可以拆开研究下。

XMI这种款式已经停产了,现在大部分是尾巴上开口,因为老款摔过后前盖掉下来比较危险。。。(其实绝大多数出危险的是同款山寨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给什么电器充电,是否停止充电是由电器控制的吧。
可以串联一个USB测试仪测量一下充电的电压和电流。 ...

LG G7手機,三台都是同樣,同樣的數據線!(均為50%插進去充電!)小米的滿98%就自停,三星的不會出現這樣子的狀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百还是九十八都是软件提示吧。

不是。我是用同樣的數據線(原裝),就是這樣子的問題,反而山寨的還好,滿電自停!

网友:
应该是不能小电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给什么电器充电,是否停止充电是由电器控制的吧。
可以串联一个USB测试仪测量一下充电的电压和电流。 ...

我有兩個,測試的時候最多1.5A,然後就跳回500MA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