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新買的電鑚電池,拆來看看是什麼玩意?

楼主(2023-06-18):
以為我沒專業螺絲頭(披頭)我就是要拆來看看是怎樣的!

果然,標準值為1.2V*12節電池,剛好是14.4V!(容量不知道,虛標還是怎樣的不清楚)

网友:
肯定虚标,这个体积的电池肯定没有3600MA

网友:
哦,不是锂电。

网友:
见过纸包的镍镉电池

网友:
单节看着像18650

网友:
電轉電池
反复看标题是什么新东西。

网友:
镍氢电池技术成熟,放电电流大,充电电路简单,使用安全性高。厂家也是综合考虑多种因素而使用镍氢电池的。

网友A:
没看明白是什么电池

网友B:
百得的吗,我有个类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是什么电池

镍氢电池组

网友:
用镍氢电池省成本。用锂电要保护板,增加成本不说,还加大了复杂度

网友:
什么型号电池

网友:
应该是“電鑚電池”才对。“钻”的繁体是“鑚”。

网友:
听说这电池能大功率充电

网友:
镍氢电看着做工还可以

楼主:
18650不會這麼小的~我能查到的只有這麼一點的資料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百得的吗,我有个类似的

牧田!還可以換碳刷的(不是國產組裝的)!當年附送兩個電池,一個原裝充電器和塑料盒子!其中一個塞到充電器上,紅燈閃爍,看指示是電池損壞,打算拆出來換18650的鋰電,3.7V*4=14.80V!但是用錘子猛敲,用一字刀撬也沒能打開!(懷疑是用超聲波焊接的,電池沒螺絲!)

网友:
哗,有12节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