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把智能插座放进配电箱,实时监测空调功率电量

楼主(2023-06-18):
弱弱问下你们空调最大制冷功率能到厂家标称多少?

格力云海厂家标称制冷功率75~1650w,实测最低90左右,最高只记录到1200的样子

旧定频空调曲线

之前给好几个智能插座加了功率计,想测下家里空调的功率,不过接口有10A、16A、空开的,还有旋转插座的,挺麻烦的
干脆把插座接进配电箱里,这下测起来就方便了。

临时用,别学我

让零线电流流过采样电阻就行,当然要接根火线给插座供电,电流不经过继电器
1毫欧采样电阻最大量程30A,超过30A用互感器吧,安全些。

焊上25A接线柱

空调路零线经过采样电阻回总闸,空调路火线有20A空开

等有空再做个多路电量计放进配电箱
之前改的定时插座

把ozwi插座搬过去

原理图,自己做一个也挺简单

花2元给OZWI智能插座增加功率计,刷入Homekit/ESPhome,适用所有ESP8266/32插座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85321-1-1.html

网友:
真大神,摩拜

网友A:
有导轨款的,不过绝大多数是485通讯。
要wifi或者蓝牙的也不是没有

网友B:
我只知道客厅的空调要求插座16A

网友C:
1p空调900多w已经超标了,

网友D:
1匹=735W,初中物理定义

网友:
引用 网友C:
1p空调900多w已经超标了,

变频空调有超频段,否则怎么实现广告里的开机速冷

网友:
不错,已经实现了

网友E:
怎么没有搜到你说的这个智能插座?

网友:
这个智能插座看着挺好玩的

网友F:
这个没有苹果手机可以玩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导轨款的,不过绝大多数是485通讯。
要wifi或者蓝牙的也不是没有

成品软件不好用,想用esphome只能DIY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只知道客厅的空调要求插座16A

现在2P以下都是16A插座,2P及以上电流最大20A以上,要用旋转插座或者漏保

楼主:
引用 网友D:
1匹=735W,初中物理定义

空调的匹是国内商家约定俗成叫法,原因是定频时代2600制冷量的空调功率约为一匹735W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怎么没有搜到你说的这个智能插座?

老产品,现在肯定没得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没有苹果手机可以玩么

可以呀,了解一下homeassistant

网友:
感觉我家的变频空调不如定频的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成品软件不好用,想用esphome只能DIY

可以485与成品导轨电表通讯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2P以下都是16A插座,2P及以上电流最大20A以上,要用旋转插座或者漏保

谢谢,谢谢!

网友:
这下方便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