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办公室有台电脑,每次开机或重启,半小时后才可以使用

楼主(2023-06-18):
前几年买的电脑,会议室开会使用,现在有个问题。每次开机或重启,前半小时鼠标不能使用,换过好几个鼠标都一样。大概半小时后就基本可以正常使用了。
对了,鼠标不能使用的时候,键盘也不能用。
不能使用的时间内,好像死机一样,啥也干不了。

网友:
八成是硬盘有不稳定的磁道了。

网友A:
会不会是usb供电不稳定了

网友:
首先重装大法  不行就是硬件问题

网友:
1、硬盘有不稳定的磁道了  2、后台进程太多,

网友:
系统格式化了重新装个系统!

网友:
换个口子试一下吧。

网友:
简单点重做系统,稍微简单点删除不必要软件,优化一下系统,更简单的一点优化系统底层开机,只加载系统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usb供电不稳定了

换过不同的鼠标键盘,也换过不同的USB口,机箱前面后面都换过了,问题依然存在。

网友B:
里面有没有大数字全家桶,有的话卸载

网友:
换个系统或者换个电源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里面有没有大数字全家桶,有的话卸载

正在一个软件一个软件的排查呢。
重组了系统,发现刚装干净系统,一切都正常,开机就能使用。大概率是软件问题了。

网友:
查电源吧,估计是。

网友:
先换个电源,再看主板上的电容的有没有怀上

网友:
感觉是主板

网友C:
建议楼主看看这个帖子第18楼逃出城市坛友的回帖: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page=1#pid13986640

网友:
系统问题,硬件兼容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楼主看看这个帖子第18楼逃出城市坛友的回帖: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6 ...

恩,谢谢,如果真是硬盘问题倒是好解决

网友:
如果硬盘多赶紧将C盘克隆过去试试。如果克隆过去之后问题解决,就说明软件系统是好的,问题出在硬盘的体质上。此事宜早不宜迟,数据无价。

网友:
硬盘问题?系统问题?病毒?应该不出这几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