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买了一根无线远程网络串口线,用着非常稳定,推荐给大家

楼主(2023-06-18):
两个模块看成串口两端,也可以用多个模块进行多端点互传。

两端全双工连续互传,测试效果视频:

网友A:
不错,而且以太网转串口这功能用Arduino写也就分分钟的事,只是功耗实在是不敢恭维,小系统还得给它单独供电。

楼主:
这是规格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而且以太网转串口这功能用Arduino写也就分分钟的事,只是功耗实在是不敢恭维,小系统还得给它单独供 ...

这个单包可以传4K字节,确实需要电流比较大,启动电流大于200mA

网友B:
波特率最高能做到多少?单包能传4k字节,最高波特率连续传的话会不会丢数据?其实可以用8266自己写写一个。正常联网的时候估计最少100mA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波特率最高能做到多少?单包能传4k字节,最高波特率连续传的话会不会丢数据?其实可以用8266自己写写一个。 ...

启动的时候大一点,正常联网就降到80mA左右,这个有软流控不会丢失字节,实测921600波特率传文件没有丢失,按规格书上的方法传图单包只能2K字节,感觉太好用了,准备学8266自己做一个,一般像这类两个模块点对点互传怎么通过外网呢?只找到局域网互传的资料,还在研究

楼主:
还有就是配网的时候,两个wifi模块怎么会识别对方,不然传输的数据怎么知道传给哪一个

网友:
厉害了,隔空操作

楼主:
是的,试过两个省份传数据和文件都很稳,厂家还有几个远程线刷的例子,一端连接电脑,一端连接STC/STM32/ESP8266按常规方法就能下载程序。不过我只试过STM32, 同在深圳可以,寄到江苏朋友那边就会在读出芯片ID之后停止,烧录估计跟距离网速这些有关

网友C:
学习了。不知道都用在什么场景下?

网友:
TTL电平的可以用ESP15F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不知道都用在什么场景下?

这个好用是好用,但感觉应用场景真的好少。以前每到月底我们办事处的考勤机要先用串口软件导到电脑,再用QQ发给总部再导入再统计,我给办事处的3台都插上这模块,总部再连1个到CH340,电脑软件和考勤机不用做任何改动,一次就能远程读出所有数据并自动统计,超爽

网友:
换联网的考勤机不就行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