握在手掌心完全不知道,充電也不需要拆除!

楼主(2023-06-18):
出門到外絕對不怕給別人打劫(雞姦除外!)

3.7V鋰電池,(3V-6V內,超過6V不保燒模塊),放電範圍5CM左右,但嘗試過12V,放電距離可達15CM以上,但不敢長時間嘗試,因為手對高壓端有點觸電感覺!

网友:
这个吓唬人可以,对人的效果不咋地的,电流太小了,真正有效还得是三四百v交流

网友:
我必须把我用充电宝改装的赶猪器发出来大伙看看了。
因为卖电击的说是赶猪用的!

网友A:
能吓唬人就行,还敢怎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吓唬人就行,还敢怎样

不信?但谁敢会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吓唬人就行,还敢怎样

我剛才試了一下,把高壓的一端接進去一塊鐵板上,斷電後以為沒有高壓了,一碰鐵板(記得是斷電的情況下)給電擊了一下下,不是開玩笑,雖然我有萬用表,但最高電壓只能測試1000V的,看測量電壓超過30MM以上只能出臭氧!所以有人質疑是否能達到40萬伏的電壓,我也在懷疑中!以上的是購買者說的:Works great, does not burn out easily and is great for studying plasma. I measured the voltage to about 15,000 volts. A good rule of thumb is that for every millimeter of arc length, that's 1,000 volts. So if a device creates a 5mm long discharge, that's 5,000 volts. In order for this device to really output 400kv, it would have an arc length of 1.3 feet.

网友:
电到的皮肤会焦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信?但谁敢会去试试。

JC的電擊棍應該是這樣子的原理!下次再試試看用貼片試試看!https://www.facebook.com/1000051 ... 362/169176479248215

网友:
有可能违禁吗

网友:
真要实际用起来,可能会被打掉吧

网友:
不怕?谁去试一试?!

网友:
电弧5厘米左右,威力很恐怖啊。

网友:
用个150斤的猪试下

网友C:
这个我试过,维修电警棍,不小心把高压线握在了手心,很麻的感觉,手心像的按摩器做拉伸的感觉一样,没什么害怕的感觉,握的越紧电击感越轻,比不上220V,无意中碰过一个220V,那感觉一个从手指头传来的巨大的震动感,差点要了老命了,那是恐怖感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剛才試了一下,把高壓的一端接進去一塊鐵板上,斷電後以為沒有高壓了,一碰鐵板(記得是斷電的情況下) ...

这也太厉害了

网友:
电JG的使用是间歇性(短按)的,长时间(摁住不放)使用会降低效果。

网友:
见过视频有大兵试验电击G-U-N的…真倒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试过,维修电警棍,不小心把高压线握在了手心,很麻的感觉,手心像的按摩器做拉伸的感觉一样,没什么 ...

有幸被220V电过很多次,那种剧烈的、震撼的麻感,实在太让人望而生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