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强拆一高科技--电子打火机

楼主(2023-06-18):
某多多逛着逛着发现一这玩意儿 虽以戒烟 但好歹也算是个电子的产品 随即入手

开盖灯就亮了

还是触摸的 很高级呦 貌似还有电量显示?

脱下裤子 蹦飞了一个不知道的啥玩意儿

盖子打开 就能按压下一个微触开关 线路通电 那个蹦飞的小玩意儿是个弹簧 起到触摸的作用

线路板和无标电池

弹簧的另一头接触线路板

着火区域 挺有喜感

还挺有意思

啥玩意儿

先通电 一个LED点亮

再触摸点火 上面两个LED点亮 以为是电量显示 其实是工作指示 聊胜于无

遮光的贴纸 创意十足 谢谢观看 这东西应该比普通一次性打火机放车里安全些吧

网友A:
充一次电,能用多少次?

网友:
电容、电阻、芯片、三极管,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网友:
挺高级的嘛。。。

网友B:
锂电池不比普通一次性打火机放车里安全些,换成法拉电容比较安全,随充随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一次电,能用多少次?

估计点半包烟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锂电池不比普通一次性打火机放车里安全些,换成法拉电容比较安全,随充随用 ...

是不是那种高温锂电池更安全些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那种高温锂电池更安全些呢?

高温锂电池稍微安全些

网友: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网友:
以前买过几个,其中一个烧掉了,自己发热把自己烧化了。

网友:
电弧的要好玩点

网友:
很容易坏吧

网友:
这是电阻发热啊

网友:
不知电热区能撑多久

网友:
晚上熬夜用不错,不会被媳妇唠叨了

网友:
做工一般
这玩意放在车里,高温也不安全

网友:
这东西还是第一次,感觉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