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amd高负载测试的时候,不会重启。但是低负载会重启求帮忙解决什么问题

楼主(2023-06-18):
高负载测试的时候,不会重启。但是低负载会重启求帮忙解决什么问题,低负载不定时关机

网友:
八成是电源的问题,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A:
你用的什么电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什么电源啊

嘉航500w

网友:
先查电源,然后更新下bios试试

网友B:
这明显是电源有问题了

网友:
把节能选项都关闭看低负载是否关机

网友C:
嘉航是山寨航嘉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嘉航是山寨航嘉的吗?

不可能,9900k+6600xt 都能带得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明显是电源有问题了

不可能,9900k+6600xt 都能带得动

网友:
应该是睡死,可能和你显卡有关,你换个显卡试试会不会有睡死。

网友:
遇到过一例,不定时自动断电,换电源没效果,后来电脑店换了主板

网友:
遇到过一例intel的办公机,低配,用了5年了吧,不定时自动断电,换电源没效果,后来电脑店换了主板

网友:
同事电脑也有重启现象,换电源后故障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