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乐信RP2100全波段收音机无损改铁锂电供电

楼主(2023-06-18):
这个收音机全波段,二次变频,多种电源供电(AA,D型电池,AC 220V,外接9V),喇叭很大,灵敏度高,非常经典
其中D型电池,32*50的尺寸, 直径是和目前的32650电池一致,萌生了改装的念头
四节1.5V D型电池,只要2节32650(铁锂或者三元)即可,比划了一下可以做到无损改装
鱼上买了几节32650 铁锂WTT的,带螺丝柱,测容量还有5000,尺寸很容量都非常合适。

另,由于电压平台的原因,铁锂3.2V*2,三元3.7V*2,总的供电电压比镍电或者1.5V*4的碳,碱电池略高,由于2串没加保护板,估计电压指示在2格的时候 ,就要可调电源或者自制恒流源充电了,这样保证锂电池不过放。

32500 VS 32650

铁锂电压3.2V左右

两节32650加一节铜柱,顶三节D型32500电池

铜柱做假电池导通作用

网友:
乐信RP2100我也有一个,18650两节供电,能听一周。

网友:
这下子充一次电能用很久了

网友A:
所谓的1.5VD型电池,其实就是老型号的1号干电池。

网友:
容量5000的铁锂两节,冲一次电可以听好久了。

网友:
现在有这种D型的1.5V锂电池,就是价格偏高点。

网友:
这JJ不便宜

网友:
充一冲电,听半年

网友:
乐信RP2100收音机不错,我的S2000也是这么用的,两节电池,两个占位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谓的1.5VD型电池,其实就是老型号的1号干电池。

是的,现在只有燃气灶在用了

网友:
这个设计方案好,

网友:
有个坏了的熊猫的外形有点像,入废品站了

网友:
收音机现在没啥电台能听了,除了音乐台

网友:
大几百的收音机

网友:
为啥不整个充电小板呢,充电打开盖子

网友:
现在收音机有啥好听的?都是广告!

网友:
同款,受教了

网友:
机是好机啊,可惜现在都没有好台可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