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自己送上门·的led驱动器

楼主(2023-06-18):
家门口,还自己拆了自己,我直接捡回家就完事

估计驱动没·坏

网友A:
老板,我告诉你,红圈的坏、、、、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板,我告诉你,红圈的坏、、、、鸟。

哈哈,知道鸟

网友:
哦豁,还是声光控的

网友:
声光控的高级货

网友:
看起来是声控的

网友B:
声控LED灯条?干嘛用的呢?一般都是圆形的。

网友:
声控LED驱动,挺好的。

网友:
LED基本都是灯珠坏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声控LED灯条?干嘛用的呢?一般都是圆形的。

走廊的声控灯

网友:
我扔的,过来谢谢我

网友:
好像这个驱动板是声控的,那个黑色的圆形的是不是声控开关呀

网友:
自己拆自己什么意思?

网友:
声光控恒流源一体驱动,估计是楼道灯换下来的。估计驱动是好的,短接黑点灯珠就可以用了。

网友:
都是热死的

网友:
做工挺一般

网友:
换个灯珠或灯板

网友:
灯珠烧了,驱动板还能用。

网友:
头一眼看到那黑乎乎的MIC震惊了,再仔细瞧瞧有没有别的发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