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截屏软件 Snagit 简介

楼主(2023-06-18):
看见坛友介绍 Hypersnap 以为自己曾经下载过,接上移动硬盘一搜没找到,倒是找到了2005年下载的 Snagit 7.2.4, 安装运行看了看,截图很方便,也能录屏,只不过默认帧率是15, 暂时还没有研究是否能调整帧率。不必运行什么注册机,网上一搜就能搜到注册码,类似早年安装win95那样,直接输入就可以用了。为避免涉嫌盗版就不放下载链接了,用搜索引擎应该可以搜到的。如果是录屏为主估计还得说是 OBS 之类的,可惜这类软件大都不支持 WinXP及其以前的系统了。

复制粘贴当年下载页面上的介绍
一个非常优秀的屏幕、文本和视频捕获与转换程序。 可以捕获Windows屏幕、DOS屏幕;RM电影、游戏画面;菜单、窗口、客户区窗口、最后一个激活的窗口或用鼠标定义的区域。图象可被存为BMP、PCX、TIF、GIF或JPEG格式,也可以存为系列动画。使用JPEG可以指定所需的压缩级(从1%到99%)。可以选择是否包括光标,添加水印。另外还具有自动缩放,颜色减少,单色转换,抖动,以及转换为灰度级。 此外,保存屏幕捕获的图象前,可以用其自带的编辑器编辑;也可以选择自动将其送至SnagIt打印机或Windows剪贴板中,也可以直接用E-mail发送。 SnagIt具有将显示在Windows桌面上的文本块转换为机器可读文本的独特能力,这里甚至无需CUT和PASTE。 程序支持DDE,所以其他程序可以控制和自动捕获屏幕。新版还能嵌入Word、PowerPoint和IE浏览器中。

网友A:
win10自带的截屏软件就很好用,shift+win+s就能呼出截屏功能

网友:
好用才是硬道理

楼主:
系统自带的通常是最稳定的。刚才试了一下,可能因为系统没有安装好,找不到相关程序。

又按照网上介绍的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试了试,可惜情况太复杂,最后还是没弄成功。等以后有条件再尝试吧:

楼主:
刚才读了一下软件简介,好像说可以截 DOS 屏幕。不知这是指 cmd 窗口,还是真正的 DOS 系统。暂时没有纯 DOS 系统,过两天在老机器上整一个纯 DOS 系统再试试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n10自带的截屏软件就很好用,shift+win+s就能呼出截屏功能

可惜不能滚动截屏

网友:
我用得的方法和2楼一样,系统自带功能不强,够用救好

网友B:
我用的是绿色软件faststoneCaptuer, 功能都有,体积还小

网友:
廉颇老矣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绿色软件faststoneCaptuer, 功能都有,体积还小

faststone很好。截取超长页面的图片非常方便。

楼主:
尚能干活。

网友:
现在截屏用QQ不就行了吗,还能滚动截屏

网友(2023-09-25):
我用系统自带的,然后再剪裁。

网友:
还是能滚动截图的好用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