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另类方法解决优盟抽油烟机齿轮箱跳齿故障

楼主(2023-06-18):
一台优盟抽油烟机的门减速电机出现齿轮跳齿的现象,开门到位后仍不停机,发出卡、卡的声音。在专修油烟机的网上找了一位师傅来修检查后说这型号已停产,没配件換了,结果收了几十块上门费就走了。只好自巳试着修了。这种机内空间狹窄,要花很多功夫才能拆开更换门电机。能否在控制电路上想办法,让它到位就停机呢?但搜遍百度,都不见原理图,手中只有一个接线示意图(图1),从图中看出,它是没有用行程开关的。那么是靠什么信号控制到位停机呢?又搜索了一番,有篇网文提到是检测直流门电机的堵转电流来发出停机信号的!有了,检测电机的电流,它的电枢回路必然串了个取样电阻,怎样找到这个电阻呢?这个电阻阻值应该很小,瓦数应该较大,根椐这个认知,在控制板元件面很容易就找到一个1欧姆个头较大的的电阻(图2),在线测量一下它两端的工作电压,正常开、关门时不超过0.1mV,关门到位自动停机时0.3mV,但开门到位卡、卡响时不到0.15mV(减速箱跳齿了,不能堵转,所以未能达到触发停机的阀值)。原因找到了,是否可以增加取样电阻的阻值,在开门跳齿时提高它两端的电压呢?为方便操作,剪下原来的1欧姆取样电阻,元件面留下它2端引脚,用来焊接稍大阻值的电阻,经筛选最后取用了4.3欧姆的电阻作为取样电阻,通电开门到位秒停,对其他运行状态也没影响,较完满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楼主:
图2的取样电阻忘标记了,是右上角那个。

网友:
你这种现象,可能是减速电机故障,或者电流检测有问题……

网友:
厉害!懂原理,能改电路!大神!

网友:
看字体,以为是小米。

网友:
检测堵转电流来发出停机信号,取样电阻阻值很小瓦数较大,好厉害哦

网友:
给了一个解决问题的思路,家中油烟机挡烟板推杆电机也是这种问题。我是直接断开了供电电路,保持档烟板常开状态。

网友:
确实不错,值得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2的取样电阻忘标记了,是右上角那个。

这种思路不错,反正能正常使用就行

网友A:
我家的油烟机也是这样,有时候关闭了就不能开机,售后来了一次弄好了没多久又复发了,售后就干脆弄了常开模式,说有配件就来修理,结果等了一年多都没来,这个牌子是帅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的油烟机也是这样,有时候关闭了就不能开机,售后来了一次弄好了没多久又复发了,售后就干脆弄了常开模 ...

你这现象应该是内部机械阻力增大或电机性能劣化了,可以尝试用约3~5mm的薄片垫在门与门框之间,不让门完全关死,这样开门时就容易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