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宝锋BF-59 手咪拆解图,可惜不知道接口定义

楼主(2023-06-18):
可惜不知道接口定义,有没大侠指导一下,想吧这只手咪接线修复了!

网友:
一般与建伍的接口差不多

网友:
红黑电源正负 我知道,呵呵

网友:
对讲机K头一共  6个触点, 这个有8根线
可以确认,这个手咪不是普通K头接口的

网友:
这个手咪挺复杂的,一般手咪都不带电路的,接线找图纸吧。

网友:
这个真不知道呀?!

网友:
专业的问题还的找专业的厂家

网友A:
你看看是不是这种

楼主:
今天 工作日问下宝锋售后,但是感觉他们给资料的几率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是不是这种

是这个咪头,你有吗?可否提供一下接线线序!

网友B:
一颗PIC的单片机完成按键扫描,可能通过串口协议发送到主机,分析一下串口线可进了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颗PIC的单片机完成按键扫描,可能通过串口协议发送到主机,分析一下串口线可进了电源 ...

那意思可能和这个定义类似了,我先测试一下供电和地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意思可能和这个定义类似了,我先测试一下供电和地线!

专业的玩法

网友:
上无线电论坛问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