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关于FLUKE福禄克15/17/18B+开机ERR报错的解决办法

楼主(2023-06-18):
福禄克15/17/18B+,经常碰到开机闪一下ERR报错提示的情况,倒是不影响正常使用和精度!
经过和正常数据对比,发现报错的原因是外置存储器的数据不正常。
解决办法也简单,整表按照校准手册全档位校准一下!或者把出错的数据改一下也是可以的!(哪怕把这部分数据改成别的表同位置的数据,报错都会消失)
本例中,出错数据,经过测试也没发现有档位的功能和精度异常,64 64这个数据在16进制里是不是很特殊?有什么特别含义吗?

网友A:
多谢大佬分享,出差来了,一个月才能回去,我今天在黄鱼买了一个UT216C,上次问你的那个,有票单位报销,项目完成应该留给业主,也直接在旗舰店官方网也拍一个,看看价格相差近一倍,到底在哪里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谢大佬分享,出差来了,一个月才能回去,我今天在黄鱼买了一个UT216C,上次问你的那个,有票单位报销,项 ...

淘宝,京东等地方价格本来就贵啊,厂家有价格管控,闲鱼等市场价格要便宜很多,也可以要求闲鱼代理商走淘宝。

网友:
这个eeprom里面的数据居然这么少,有一点好奇怪,111 112用的是排阻,校准点也少,好像电阻档精度比17b+似乎还差一点

网友B:
前些天论坛还有人说福禄克表出现开机闪一下ERR的情况,现在原因和办法都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些天论坛还有人说福禄克表出现开机闪一下ERR的情况,现在原因和办法都有了。 ...

这个问题一直都有,校准一下就好了,也不是秘密,可能之前论坛里没人问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淘宝,京东等地方价格本来就贵啊,厂家有价格管控,闲鱼等市场价格要便宜很多,也可以要求闲鱼代理商走淘 ...

听你的,明天我让财务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你的,明天我让财务退了

去找奇林买就行,让他按闲鱼渠道的价格给你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去找奇林买就行,让他按闲鱼渠道的价格给你就行。

前面在他那里买了不少,哈哈,曹老板很好玩

网友:
这么说,用编程器在线改下这个EEPROM也就好了?

网友C:
64的16进制相当于10进制的100。
异常的换成10进制是
170  146  12  158
170  189  11  200
170  164  03  167
100  100  100  100
170   240  27   11
170  252  33   29
正常的换成10进制是
170  226  12  238
170  175  11  186
170  220   03  223
170   32   30   62
255  255  255  255
170  213   27  240
170   153  33  186

网友C:
引用 网友C:
64的16进制相当于10进制的100。
异常的换成10进制是
170  146  12  158

可以看出,开始2行3行4行6行7行第一列应该以AA开始,第三列对应分别为:0C 0B 03 1E 1B 21。具体后面的10组数据应该是校准后存储进去的数据可能为0-255(表格中数据是11-252),如果图中地址把0000004000改为AA,把0000004002改为1E即可解决,另2个64可以不管。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以看出,开始2行3行4行6行7行第一列应该以AA开始,第三列对应分别为:0C 0B 03 1E 1B 21。具体后面的10 ...

就真么点字节,为何不集成在主控里面,何必要外置,6000和4000计数都集成在主控里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真么点字节,为何不集成在主控里面,何必要外置,6000和4000计数都集成在主控里面了? ...

可能主控单片机里读写不方便吧!单片机的4k容量eprom是存储程序的,烧写进去就不再变化了,256字节RAM断电后就没有数据了,断电不能保存!所以外挂一个可读写存储器来记录校正参数数据,这在0660系列万用表时体现很多!

网友:
咸鱼上经常看到有这种开机报错的表卖,不敢碰,哈哈哈。

网友E:
看到有个评论,觉得有道理,可以试试

网友:
挺好的一个建议和方法,很多人没有全档校准的条件,但一个档位有问题校准就简单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到有个评论,觉得有道理,可以试试

更多的情况时,全部测试往往发现精度都没有异常!所以,与其挨个试,不如干脆全做了!反正也没几个校准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