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直流风扇“焊门员”?低价购入的 天马DCF16 直流变频风扇完全拆解评测

楼主(2023-06-18):
某天坐着地铁无聊刷手机。无聊到什么程度:微信逐个群点开看。发现有人发车:4x元的直流风扇好评反10到手3x元。光速上车。车都开到车尾了,群友都有收到货的了。

群里最关心是不是铜线圈问题。于是,佛山发货,我坐标广州。就在隔壁,隔天送达。立马送上拆机评测:

收到的外包装箱(借图)

内容物(借图)

全部散件(借图)

机身本体,使用的软回收料,模具没有打材质编号。

键盘,微动按键控制

背部标签

参数标签,最大功率20w

能效标签,一级能效。

配送的电源适配器

参数12v1.5a

空载电压12v

标称1.5a负载测试,线补不高。

极限电流约1.9a。

简单搭建测试,使用的QC充电宝和12v诱骗供电。

测试发现有一项小毛病:开启摇头时机头内有规律发出咔哒咔哒的异响噪音

------------------------------

开始拆机。拆掉机头机壳

经过检查,发现是摇头机构发出噪音。拆下摇头牙箱

已经是超声波合盖工艺,只能使用硬撬才能打开了。

拆开后。这个牙箱的结构十几年二十年都没有变化,不作介绍。

拿出“离合层 齿轮”,拿出时主意有两颗钢珠,小心飞了。内部黄油是充足的没问题。

多次放回、旋转、拿出,发现问题点

有个塑料毛刺,刚好顶在齿轮的齿上,导致摩擦发出噪音。

修整平整。装回齿轮测试问题解决。

由于是超声波合盖,已经没法完美复原。好在模具还留有螺丝孔位,可以上螺丝安装复原。

------------------------------

接下来拆解电机内部,这是标签。看右边接线图可知电机驱动并不在机头内部。
平时所见的直流风扇的驱动和电机都是集成在一起,主板通过发送pwm信号给电机进行调速。

拿掉后盖,是外转子电机

拆下电机,三颗弹簧螺丝固定在前壳

三相线圈,忘记观察是角接还是星接了。看焊点只有一条线圈线,应该是星接。

线圈挂蹭观察,是铜的漆包线

------------------------------

未能看到驱动,继续拆解机身。整块主板背面是光板,只有过孔和走线,没有零件。

背部是DC5.5x2.1接口母座

拆下主板。可以看到外壳按键还有空位,是给电子摇头款的摇头开关按钮预留。我这个是机械摇头,所以留空

主板一览。只有两颗芯片,并且主控ic被打磨。

借用了坛友的图,mc35p7041是一颗8位MCU

无刷驱动ic

可以无需霍尔运行

底部是电源输入,旁边预留了电池焊盘。两边也分别有分压电阻电路

------------------------------

复原,使用睿登5015数控可调电源简单进行功率测试
[

简单三个档位测试(机器没有档位记忆,每次开机默认6档)

上表:各个档位功率电流

------------------------------

感谢观看。和我仅有的两台直流风扇合影
左:TEKNOS KI-322DC 购入价3xx
右:天马DCF16 购入价3x

车票:不作推广,自行上车

附图:618凑单300-50、首单好评-10
注意:以上两个条件为商家行为,实际活动以商家为准,任何订单纠纷与 数码之家论坛、本人 无关。敬请自行沟通确认

谢谢。

继上年天马风扇的羊毛后,今年Pro版来了。永速FX35直流变频落地扇拆机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41739-1-1.html

网友:
摇头机构还是蜗杆联动. 尼龙齿轮.

网友:
难道电源都没配?还是你不要电源的?

网友:
还有车吗。。要两个。

发车票,上车。

网友:
超值的价格。

网友:
40多元怎么操作的

网友:
求这个价格如何上车

网友:
这么便宜啊?  给个链接呗?

网友:
48.*元已上车,坐等返现10.

网友:
看着挺好啊,赚了

网友:
刚上了一车,叠加满减52块

网友:
卧槽,才30几块,比买直流无刷电机改还划算

网友A:
这价格挺划算,车已开走了

网友:
把成本都用到电机上了,不失是一个好办法。用起来是不错的

网友:
专业彻底的拆解,这价格太诱人了

网友:
现在换个好的电机都要四十多元。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价格挺划算,车已开走了

车还有  刚上

网友:
价格很低,做工太粗糙

网友:
北方银不懂蓝方银的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