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以前用充电宝做的“电猪器”,只展示不拆开

楼主(2023-06-18):
因为看到有两个贴子都是发的这个东西,我也展示一下。

因为卖这个电击模块的说叫“电猪器”,我也只能这么叫。
没什么技术难度,因为这个无螺丝充电宝,不好拆,所以就不打开了。
拔动开关与按键开关是串联的,控制模块的进线的一根。
电池是一节18650.因为这个模块是长方形的,刚好装得下。
电击用的是带皮的铜线,中间把铜丝剪断,刚好套到模块的高压输出线上。

网友:
不错,我是用PVC管子做的,体积略大。你这个好

网友:
能撩翻人吧!

网友:
做的很隐蔽,有没有找人试过

网友:
有没有找猪试试效果?

网友:
充电宝变成了护身宝,这按钮,统兜里怕自我解压了

网友:
看那个拉弧长度,电压不低啊。

网友:
大一点的猪可能电不翻吧

网友A:
只用一节18650?能电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用一节18650?能电几下??

一秒按一下的话,我觉得按100+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
也能电人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用一节18650?能电几下??

你想一想电子打火机。
能量守恒,打火机的能耗应该比这个高多了。这个只是电压高,电流并不大。

网友B:
不拆开展示等于耍流氓

网友:
看了评论有回去看了一遍,一开始看成一头是电筒,一头是那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拆开展示等于耍流氓

又没什么技术含量的,模块加上开关通上电就行了。
稍有点动手能力就行了。

网友C:
这个是自己D的?

网友D:
这个安检能混过去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自己D的?

是的,没什么技术含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安检能混过去不?

火车安检过了不问题。没试过机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