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逗比牌过欠压漏电保护器

楼主(2023-06-18):
看说明功能挺多的,可以测电压、电流、电量,有过压、欠压、漏电、过载保护

拆解,两块板板

大电解用的400V的,他赌我不会过压不会接错线不会断零

果然过压后爆了鞭炮,一次性玩意

网友:
这玩意要求380V耐压一个小时。。。

绝大多是方案都是阻容降压。。。

本质上这种玩意是很难做到可靠又能复位的。
我的想法就是用小个头自耦线性变压器,输出用继电器,电压高于16V就切换到另一个绕组。。。
当然了,你不用电解,前级CBB滤波,用什么非隔离控制器控制2000V耐压的三极管当然也是完全可以的。。。高手可以用RCC搭一个BUCK。。。

网友:
本来是普川牌嘛,为何楼主说是逗比牌?我还在怀疑哪个厂家会此这个名字

网友:
川普是个逗比

网友:
最好研究下各种保护是硬件还是软件?
这个看起来就是一个功率计,有可能只是通过软件实现的保护,软件不是很靠谱。

网友:
普川我给看成川普了

网友:
过欠压保护器,自己先废了。

网友:
看起来不错,起这名字不怕川普上台后制裁它?

网友:
这种破产品太多了,害人不浅

网友:
看着内部做工挺好的,没有想象的那么差。

网友:
个人感觉不管软硬件保护, 继电器断开时间是个短板.

网友A:
过压损坏的电器可以找电力公司索赔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过压损坏的电器可以找电力公司索赔

理想很丰满,这个还是自己多份保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