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给HP 388A硒鼓加个粉

楼主(2023-06-18):
还看了下教程,https://www.douyin.com/video/6998513333854915871,结果没用上。。。

废粉口在正面,不用拆直接就可以倒

加粉口在侧面,也可以直接加

没想到有这么多废粉,看来利用率有点低

网友:
有粉,再承包几个单位的活,楼主一本万利

网友:
我还以为原装的

网友:
国产粉废粉就是多点,原装粉还好

网友:
戴好口罩,这玩意有毒

网友:
我一般都是直接买新的,便宜

网友A:
废粉只能倒掉,可惜不能再用!!!
研究下废粉如何再加工下从新使用?

网友:
灌碳粉一定带口罩,沾肺上排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废粉只能倒掉,可惜不能再用!!!
研究下废粉如何再加工下从新使用?

用筛子 筛一下,去掉纸碎,再从加粉口,加进硒鼓

网友:
有一台HP1007,印象中硒鼓也是388A的,

网友B:
不带芯片的,这个可以加粉加到鼓芯不行再换鼓芯,使用成本低

网友:
特脏,沾那那黑,还不好洗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带芯片的,这个可以加粉加到鼓芯不行再换鼓芯,使用成本低

388A应该是有芯片,不过没啥大妨碍,跟2612A差不多,2612A没有芯片

网友:
同款硒鼓使用者路过,看着那些废粉,我有时候在想,能不能给这些废粉加点啥液体,让它变成墨汁一样,咱写书法,不知道可行不可行

网友:
非原装鼓,加粉容易。

网友:
加几次粉硒鼓就坏了

网友:
一般加二次就不行了。不知是不是我买的粉不行啊

网友:
废粉只能倒掉,可惜

网友:
引用 网友C:
388A应该是有芯片,不过没啥大妨碍,跟2612A差不多,2612A没有芯片

388A带芯片座子,只是有的安装有的不安装,楼主这个就没装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