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花屏的Xiaomi Watch Color 2 简单拆卸,里面竟然有指纹?

楼主(2023-06-18):
两三年前买了Xiaomi Watch Color 2,没摔没磕没碰就花屏了,欸!
官方说要接近三百块维修,算了。换三星的吧。。。

里面的指纹不是我的,怎么会有指纹呢?二手的?
哪位大佬有维修经验的,请教了,拜谢!

网友:
花屏只能更换,质量问题

网友:
用了三年,差不多可以换新了。

网友:
电池续航时间如何

网友:
做工还不错呀

网友:
人工操作,留痕迹是正常的

网友:
有指纹太正常了,拆路由器这些,散热片或者屏蔽罩上都会有指纹。

网友:
米系数码产品做工不错

网友:
计划报废,小米的产品就这样,我手上的两块小米手环2也是,用一段时间自己就坏了

网友:
排线松脱或腐蚀了,作为手表特别容易受潮,他说的防水你最好当他是笑话就不会上当

网友:
有指纹也可能是返修的

网友:
如果不是屏幕排线插座接触不良就要换屏了

网友:
米家的产品用料和做工都是不错的

网友:
没想到手表功能很多,连手机指纹传感器集成。圆形屏幕手表价格可不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