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修BB5刹车器

楼主(2023-06-18):
首先参考以前的帖子--
换美利达公爵650刹车器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fromuid=473544
这个刹车器已经折腾好几次了,不再做详细说明了,直接看照片说话了。

网购来令片和赠送的工具

赠送的工具三样

4对来令片

没中文,装样子,其实就是国产的,还不一定是大厂的

一对回力簧

这簧最头疼,买少了对不起邮费,买多了吃灰浪费,这一对,用了红包还5块多呢

找出上上次老板送的拆卸刹车器专用 工具

刹车器转动部分结构排列

回力簧在这个位置

刹车器产生力量的地方

拆下擦擦干净

靠这3颗珠子和凹槽产生力量

来令片新旧对比,左边是新的,半金属的,都说半金属的好,实际效果后刹车并不理想

这个暂且叫它刹车盘吧

这个结构保证力量均匀

这样排列,比划一下好理解

上贴说的,用尺子时没电

新片厚度在4MM左右

重新上点黄油

赠送的3样工具

开始不知道这个红色棒干嘛用

专门网上搜了一下,就是个撬胎棒,这里老板说的意思是撬油刹活塞用的

刹车器间隙调整尺

回力簧断了之后临时用皮筋复位

拆下皮筋

拆卸刹车器

既换两个都换了,把来令片也一起换了,也是拆卸一次,不容易

断裂的回力簧

磨损的来令片

还原过程略过了。

全贴完,谢谢关注!

网友:
怎么不改油碟呢

网友:
看以前的帖子来令片偏磨,夹持器歪了?感觉回力簧太脆每次都断

网友:
BB5经典线碟,20年前的BB5现在也正常使用

网友:
价格便宜不容易坏吧

网友:
再讲讲清楚原理就更好了

网友:
效果看着不错

网友:
这弹簧不容易弄断吧
老哥真是好体格噢,大力出了奇迹

网友:
另外,提示加不了粉了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A:
汽车的刹车片有陶瓷片,不知道自行车的来令片有没有陶瓷片,如果有应该更耐磨的

网友:
手艺不 错,我那辆偶尔骑一下的自行车都没自己动手修过

网友:
一不留心,扫成了名爵,说怎么刹车片这么小,以为用了移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汽车的刹车片有陶瓷片,不知道自行车的来令片有没有陶瓷片,如果有应该更耐磨的 ...

当然有了,不过就是尺寸小而已。我就用的这种,效果不错,一次买了10对,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用完。

网友B:
我线碟感觉还不如用V刹,差不多价位的,调整好了,比这好用吧?

网友:
回力弹簧用光纤线里的钢丝直接绕,刚好合适

网友:
磨损很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线碟感觉还不如用V刹,差不多价位的,调整好了,比这好用吧?

等于没说。把火车引擎装汽车上一定更快。

网友:
多才多艺,啥都会修。
自从有了小电驴,好多年不处理自行车故障了,也没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