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风扇吊灯, 因电力故障控制器炸了

楼主(2023-06-19):
家里风扇吊灯因电力问题,炸了两台,拆下来发现是控制器烧了,没有动手能力从网上重新买了两个(还没到货)。大家看看吧,这个电扇灯卖家说是纯铜电机,拆下来看这么小啊,和台扇不能比,但是连续使用没啥问题,去年用了一夏天没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
现在还有电压不稳的地方

网友:
会不会是380v电压进房屋了

网友:
明显是上下两块板之间跳火导致的短路故障,如果不是380V电压,就是小强拉屎造的孽!

网友:
电路板是不是没有使用保险丝。

网友:
看着还挺复杂得,貌似有单片机

网友A:
直流变频款。楼主电力线路,可能是缺零线,导致电压很不稳,得装高低压保护器。

网友:
爆炸的场面可观。

网友:
做工不错啊,应该能修好的

网友:
这板子炸的厉害。

网友:
都是压敏电阻炸裂,雷击或高压进户了,这种故障真不好说大小,也许只是压敏电阻坏,其他没问题。但电路板需要处理。

网友B:
出现爆炸情况,应该是电压过高或者启动电流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出现爆炸情况,应该是电压过高或者启动电流太大

是,电压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流变频款。楼主电力线路,可能是缺零线,导致电压很不稳,得装高低压保护器。 ...

自带有高低压保护器,不知道怎么回事380窜进来了,4p空开,220v那个内部烧掉接触不良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带有高低压保护器,不知道怎么回事380窜进来了,4p空开,220v那个内部烧掉接触不良 ...

变压器接地线断了,其他相通过零线形成回路造成电压过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带有高低压保护器,不知道怎么回事380窜进来了,4p空开,220v那个内部烧掉接触不良 ...

三相四线制供电,中性线(零线)不允许装保险丝,断路器,开关

网友:
炸的挺厉害,电压过高了

网友:
为什么电压过高?感谢分享

网友:
看这位置,感觉是压敏电阻,但不确定仅仅是它炸了,还有没有其他的故障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