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华为手机的这个wifi标志啥意思呢?一个大的还带一个小的

楼主(2023-06-18):
今天手机连接了一个无线网后发现显示的图标与平常不一样, 一个大的还带一个小的,网上找了一圈没有确切的答案,问问坛友

更新:不是热点的图标,热点的图标是这样的,且目前只发现这一个无线网连上就这样

更新:又测试了一下热点共享(因为以前没有用过这个功能,就是手机相当于无线中继的意思)图标也不是这样的,是两个同时显示

网友A:
应该是手机开启了“热点”共享网络

网友B:
wifi热点共享

网友:
wi-fi 热点共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手机开启了“热点”共享网络

没有开启,我自己的手机我确定没有开启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fi热点共享

自己的手机,确定没有开启,且热点的图标也不一样

网友C:
楼上的回答是正确的是wifi热点共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的回答是正确的是wifi热点共享

不是热点,热点的图标不是这样的,我自己的手机,热点只有小的那个图标

网友:
这个还真注意过呢,平时用WIFI时,没共享过。

网友:
开启了  WiFi 直连 ,
华为为了存在感,做的个概念东西,实际没用。

网友D:
wi-fi连接的是别人开的热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wi-fi连接的是别人开的热点

目前我感觉你这个答案是最合理的,因为连接的设备确实是个4G路由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我感觉你这个答案是最合理的,因为连接的设备确实是个4G路由器

因为搞软件研发,最近一两年设计了很多图标,随着新技术出现,标识也在不断补充与更新,我们的部分设计方案申请了设计专利,说不定哪天成为标准,以后大家看到的标识就是我设计的。

具体到你说的这个标识,我的理解是:手机打开热点共享,是本机作为信息源,向周边设备提供信号接入,所以图标是一个圆点外圈两个270度的弧,表示向周边辐射信号。而传统的wi-fi接入标识是一个圆点,上面三圈80度的弧,这个wi-fi信号来源的标识,成为了共识。那么,在这个信号来源标识里嵌入一个热点标识,只有一个理解:就是你的信号来源不是传统的wi-fi设备,而别的非传统设备开的共享热点。

这是从标识设计的角度理解的,不一定正确,每个厂家都有自己的表达方式,一旦形成共识,就约定俗成了。

网友E:
我前段时间也发现了,用的是6年前的360手机,也是WiFi标志下边有个小东西,准备发帖的后来算了。连接这个高通210随身WiFi就有(刷过机WiFi配置bid文件还手动改过),连接其他随身WiFi和路由器都没有出现过。这个手机还可以WiFi和热点同时开启,后来那些小米什么的手机把这功能当做噱头我就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前段时间也发现了,用的是6年前的360手机,也是WiFi标志下边有个小东西,准备发帖的后来算了。连接这个高 ...

正解,我就是连接的随身wifi。连接其他手机的热点时没有发现这个标志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解,我就是连接的随身wifi。连接其他手机的热点时没有发现这个标志

我10多个随身WiFi就这1个有,不过我记得小米的手机设置里有个开关可以把连接的WiFi标记为热点能省流量,打开后就有个类似的符号。可是我是360手机,WiFi里也没有选项,删除WiFi重连后还是这样

网友:
应该是你链接的是别人的共享热点

网友:
原来是用手机连接Wifi,而Wifi的提供者是那种随身Wifi的热点,长知识了。谢谢楼主以及热心回复的朋友。

网友:
安卓跟IOS比,就是弱智

网友:
随身wifi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