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便宜电钻还是不行

楼主(2023-06-18):
给陶瓷茶叶罐打孔当花盆。十分钟充满电,打孔一分钟就没电,而且发热严重。平时拧螺丝觉得还不错,打个孔太让我失望了

网友A:
一分钱一分货,换上大容量电池就解决了

网友:
毕竟"一分钱一分货"嘛...

网友B:
看网上貌似充电的比插电的还更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分钱一分货,换上大容量电池就解决了

现在动力电池也不太贵,怕踩坑不知道买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网上貌似充电的比插电的还更便宜。

确实,搞活动的都是充电的。钻孔还是插电的给力

网友C:
虾牌还在用,只是早就换了电池

网友:
长时间不用,不均衡了

网友:
便宜没好货啊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能用就行

网友:
你这啥垃圾电池?

网友:
能够使用有线的话还是尽量用有线的,力道够还不担心充电的问题。

网友:
如果真像您 讲的这样,换电池吧

网友:
信息量太少。电池不行也要具体分析,也许是时间长了,电芯均衡性逐渐变差,拆开电池量一下,均衡性差就给缺电的电芯补补电,也许会有很大改善。实在不行就换电芯,现在动力电池不难买,也是一分钱一分货,找对了商家就没问题。北极星之光科技那家就行,国产、进口品种很多,丰俭由人,价格也比较公道。还有,钻这么大的孔,钻头不好也不行,那种圆筒形的玻璃钻头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虾牌还在用,只是早就换了电池

你换的什么电池

网友:
没看见机器。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动力电池也不太贵,怕踩坑不知道买哪个

屁多多,亿纬25P  10节67米

网友:
还是无刷的好用